[技术问答] HC32F460JETA不能直接用的HC32F460PETB的bsp吗?

楼主(2024-03-16):
HC32F460JETA用的HC32F460PETB的bsp,改完串口配置,能跑起来,灯配置的可以亮,但是串口无打印输出?
HC32F460JETA不能直接用的HC32F460PETB的bsp吗?

网友A:
HC32F460PETB 是100pin的,HC32F460JETA是64pin的,没有串口打印输出,那就是这个串口的GPIO是HC32F460JETA没有的,所以才会没打印输出

网友B:
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应该是具体的外设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引脚数量以及定义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应该引脚不对应导致,内核是一样的没问题,但外设引脚有区别

网友D(2024-07-31):
HC32F460JETA 和 HC32F460PETB 这两款芯片虽然都是 HC32F460 系列中的成员,但它们的封装和引脚布局存在差异,这会影响到它们在使用相同的 BSP时的兼容性。

网友E:
引脚映射不同?

网友F: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与您的MCU型号兼容,并确保时钟源已正确设置。

网友G:
检查串口的配置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是否与您的需求相匹配,并确保这些参数在通信双方(如MCU和计算机)之间是一致的。

网友H:
中断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I:
驱动和库文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