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 MCU采用的是什么核心架构?它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4-03-09):
LKS32 MCU采用的是什么核心架构?它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A:
LKS32 MCU内置了多种时钟源,包括一个8MHz的高精度RC时钟以及一个低速32KHz时钟,供低功耗模式使用。通过内部的PLL(相位锁环),可以提供最高达48MHz的时钟频率。这个较高的时钟频率使得LKS32 MCU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满足高速电机控制等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B:
可以通过内部RC振荡器或外部晶振提供时钟信号。内部RC振荡器提供两个频率,一个是64kHz的低速时钟,另一个是4MHz的高速时钟。

网友C:
有的LKS32系列MCU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到几百兆赫兹,但这依赖于具体型号的硬件设计和配置。

网友D:
内部的rc振荡器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E:
LKS32 MCU系列可能包含了多种基于不同Arm内核架构的产品

网友F:
于LKS32 MCU的时钟频率,它是96MHz。

网友G:
32位Cortex-M0内核。

网友H:
LKS32 MCU是一款基于32位内核的微控制器,专为电机控制类应用设计,拥有较高的时钟频率和集成度,适合用于需要紧凑型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I:
LKS32 MCU采用的是32位内核架构,它的时钟频率最高可达48MHz。

网友J:
LKS32 MCU采用的是Cortex-M0+核心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