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不能长时间连续输出小电流?为什么?

楼主(2024-03-08):
给一个小设备供电,工作电压5v,电流20mA。
不能用市电,只能用可充电的电池,而且工作时间要长,越长越好。
首先就想到充电宝,品牌多,性价比高,通用性强,安全。

试过才知道,充电宝不能连续、长期地输出小电流!

实际测试过品胜 20000mAH 和罗马仕 60000mAH,都不能长时间供电。
品胜只能工作几十秒就自动断电了,输出电压跌到 1v 左右。
罗马仕具有小电流模式,但也只能供电两三个小时就自行断了。

咨询过多个品牌的客服,都说电流太小,没办法。

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长时间供电?

华为的充电宝就行,因为他也要为手表充电的

网友A:
要执行负载有没有的检测,总有个判断的电流阈值。
应该是大部分的充电宝的负载检测阈值都超过20mA吧。
自己做一个专用的充电宝咯。

网友B:
试一下智能门锁专用的那些锂电池,不过可能容量小,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网友C: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你再找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灯,同时用电,满足充电宝能检测到的最小负载要求,
这样的话,就能持续输出了,不过呢,就是多费电。
另外一个办法,找一个能持续输出小电流的充电宝,市面上有这样的充电宝。
我用充电宝以前给蓝牙耳机充电的时候,就是充电电流太小,充电宝总是自动关断,
后来找到一个充电宝,不管有没有负载,持续有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你再找一个负载,比如一个LED灯,同时用电,满足充电宝能检测到的最小负载要求,
这 ...

谢谢你的经验。
搜了一下这种不间断的充电宝,可惜没找到有名气、靠谱的品牌。
打算买电池块了。

网友D:
品胜 20000mAH 工作几十秒就没电了吗  ,你的负载不止20mA吧

网友E:
这是省电功能。只能自己设计去掉空载保护功能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充电宝设置的输出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品胜 20000mAH 工作几十秒就没电了吗  ,你的负载不止20mA吧

不是充电宝没电.
是充电宝进入 小电流输出(<20-30mA )累计30s或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关闭输出,用来延长待机
确实,在多并一个输出 让负载电流较大一定值就不会进入这个模式。

网友H:
有一个按键的,双击可以打开小电流模式

注意看我描述,几个小时就是打开小电流模式的结果,小电流模式也不能连续供电。

网友I:
之前就是,给蓝牙耳机充电,有的能充,有的不能吃

网友J:
想继续利用充电宝的便利性,可以设置一个脉冲负载。在充电宝关闭前短时间接通脉冲负载这样充电宝就不会认为没负载了

网友K:
有些充电宝一接就供电,一拔就断电,根本无需按开关就能自动启闭。而有些充电宝则务必按动开关才能启闭。原因不明。谁能释疑解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有些充电宝一接就供电,一拔就断电,根本无需按开关就能自动启闭。而有些充电宝则务必按动开关才能启闭。原 ...

我就是设计充电宝的,常规做法是自动检测负载电路只能检测到插入负载,不能检测到负载拔出。只能默认输出电流低于20ma认为无负载,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闭A口,你说的不能自动放电的是没有做检测电路,需要手动按按键才能输出。总之是由充电宝需要低功耗决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设计充电宝的,常规做法是自动检测负载电路只能检测到插入负载,不能检测到负载拔出。只能默认输出 ...

用过几个小米充电宝(比如 PLM02ZM),都是根本无需按开关就能自动启闭(即插即启,拔出后指示灯闪动10次自动关闭)

网友L:
充电宝需要睡眠,所以电流小到一定值,就会关闭输出,睡眠省电。
你可以用升压IC做一个,任何时候都一直有输出的,无负载时时电流才20~30uA,同步整流的,效率高,不过最大电流只有几百mA。

网友M:
小米的也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用过几个小米充电宝(比如 PLM02ZM),都是根本无需按开关就能自动启闭(即插即启,拔出后指示灯闪动10次 ...

这种能自动关闭的就是楼主说的不能给小电流设备充电的充电宝了。很小电流的时候充电宝也认为你拔除了设备。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能自动关闭的就是楼主说的不能给小电流设备充电的充电宝了。很小电流的时候充电宝也认为你拔除了设备 ...

我已经在考察电池块了。

但是,还是有点不死心,还是想用充电宝。
上面 5 楼提供了不休眠的充电宝,淘宝上确实也挺多,
可惜都是没名气的小品牌,指标、可靠性我都不放心。
看你比较熟悉,有没有哪个比较大点的品牌,有这种不休眠的充电宝?

网友D:
那就加个可以控制的20mA的假负载,让充电宝一直工作

网友K:
自动开启是应用了啥原理?这类充电宝可不多啊!

网友N:
你再接一个假负载 给大些电流咯

网友O:
充电宝专用的方案芯片都有自带20mA 关机功能
你的应用 只有自己设计电路
很简单,2颗芯片,外加锂电池,
1 锂电充电芯片
2 升压芯片
这样的方案 不会自动关机,除非电池没电
如果你搞不定,看给你出方案
你要还是看中充电宝,给你买个充电宝公壳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要执行负载有没有的检测,总有个判断的电流阈值。
应该是大部分的充电宝的负载检测阈值都超过20mA吧。
自己 ...

空载检测

网友Q:
你设备的USB5V加个小电阻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R:
买个锂电池容量自己看着选,搞个防水外壳,应该就解决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S:
买个可充电的锂电池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用充电宝呢?

网友T:
充电宝有一个要求,就是当被充电设备充满电时,要求自动断电,不能一直输出。这个是ENC标准里要求的,就像手机也是一样,充满电后会自动停止充电。所以当电流小于一定值时,就会认为是被充电的设备已经充满了,所以它就会关闭输出。一般手机充电器设置是锂电池的0.01C电流,通用的参数就是小于100mA关闭。

网友U:
1点很多充电宝电流做不到20mA以内。2点充电宝针对的是手机,手机充满电流一般最小都100mA,设置截止过小的电流,充电宝有可能***不自动停止充电了。

网友V:
路过学习一下,看来评论区大家都是能人哦,学习了,涨知识了。我也有好几个一插即充电的充电宝,使用毫无压力,手环,USB风扇,台灯,玩具......统统都能充,而且充电宝容量不虚标,容量杠杠的,也是没有品牌的,工厂采购的。我做检测的,实验室同事帮我检测了一下,充电宝各方面都没问题,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