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新建工程只能用AC6编译器吗?

楼主(2024-03-08):
今天第一次使用GD的芯片,用的是GD32E230系列,但是用MDK V5.36新建了一个工程,编译器里默认是AC6,找不到AC5,也没有提示说缺少AC5编译器,把MDK工程换了GD32F系列的芯处就有AC5编译器了,难道是E系列的芯片芯片不支技AC5编译器了吗?

网友A(2024-04-16):
也不是,可能你的那个工程就是用AC6编译的吧

网友B:
正常来说,如果用AC6编辑编译的话,直接就显示AC6了

网友C:
这个我遇到过,其使用的编译链不一样而已

网友D:
你直接用AC6就可以了,也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E:
也不是吧,E系列应该也能支持AC5的编译链的

网友F:
E系列好像是支持AC5,我记得

网友G:
得看给你提供例程的人用哪个编译器编写的哈

网友H:
现在keil新出的AC6有些时候还不能goto 跳转定义呢

网友I:
能编译过,能生成固件就行了,哈哈,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J:
应该AC5和AC6 都支持吧?

网友K(2025-02-21):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L:
如果您新建了一个工程并选择了 GD32E230 系列芯片,MDK 可能没有为该系列提供 AC5 编译器的支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