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低压检测标志位中断标志HC89F1602

楼主(2024-03-08):
低电压检测标志位
0:必须软件清 0
  1:VDD 电压低于检测选择电压时,硬件置 1,也做中断请求
注意:VDD 电压低于检测电压时间大于 LVDDBC 寄存器设置的消抖时间后
才会置 LVDF,高于检测电压时,不会自动清除该位,必须软件清除,只有
在 VDD 电压持续高于检测电压时,软件清除才能起作用,如果 VDD 电压
持续低于检测电压,软件是无法清除 LVDF 的。
========================
这个是官方文档的说明,我需要用VDD电压判定当前的电压范围,从高到低设置LVD电压时,是不是无法将标志位清零?

网友A:
应该不是,而是你清除了之后,如果又满足了条件就二次置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