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平移问题

楼主(2024-03-08):
交流信号约±5mV经过运放同相输入放大48倍后1脚输出是-2.5V 到+2.5v ,两个电阻分5V获得2.5V电压,来抬高1脚的电压送入到运放5脚相加,目的是7脚输出0-5V,然后送入MCU的ADC 脚,但不知道为什么7脚电压抬不上来,请各位指指点一下。。。

网友A:
U1要用轨对轨运放;或者,VCC比5V高许多,比如9V。

网友B:
应该跟运放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