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多层PCB的尝试

楼主(2024-03-09):
前年开始工作时,由于自己对使用PCB软件有些生疏,想多练习一下,经技术大佬提供板图资料,尝试画过6层PCB板,
看我这图的飞线凌乱程度,是我花了两次之后又重新推翻重画的结果。

我使用的PCB软件是Protel 99,由于操作简单,一直没有去尝试其他EDA软件,六层板的绘制时,是我接触立创EDA绘图的第一次。

我最常画的是双面板,只需要对顶层和底层进行元器件放置及布线即可,而六层板是相较于双面板多了内部的信号层和电源层,
顶层和地层同样是用来放置元器件及进行控制信号布线的,内部信号层通过过孔实现信号之间的连接,内部电源层是连通板层之间电源信号和地信号的平层。

我在尝试布线过程中,对于布线问题做出了总结:
1.焊点两点之间连线时,尽量走较短路线,线距较远需要通过过孔连接的,过孔不要超过5个;
2.板层之间的走线不要出现平行走线,避免形成电容干扰;
3.高、低电压,大、小电流,模拟、数字信号要区分布局,高频元器件放置时间距要留充足;
4.地线、电源线的线宽设为15mil以上;
5.布局放置器件时,以先大后小,先难后易的原则进行,同时将电路划分模块,将不同功能重要单元归置摆放;
6.利用大面积覆铜,形成大面积地线,增加元器件的接地面积。
希望坛友多加指教

网友A:
我只会两层板,多了就不会了

网友B:
用立创EDA也方便。

网友C:
四层板我就开始张脑子了

网友D(2024-05-10):
哪用得着那么复杂的6层板,为了走几根电源线就开一层,如果是我的弟子们这么干我一定打烂他屁股,PCB最重要的是基本原理,屏蔽性,不是什么层数,这些都是半生不熟的人杜撰出来的东西!

网友E: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有用protel 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用得着那么复杂的6层板,为了走几根电源线就开一层,如果是我的弟子们这么干我一定打烂他屁股,PCB最重要 ...

哈哈哈,感觉把双层板画精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有用protel 99SE

和AD比起来就是功能少了些,简单制图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本人从业几十年,从没遇到过因为层数部少了而导致电路失败的案例,倒是屏蔽要费心,地线设计要费心的例子很多!

网友F:
多层板需要系统学习一下高速数字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层板需要系统学习一下高速数字电路设计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从业几十年,从没遇到过因为层数部少了而导致电路失败的案例,倒是屏蔽要费心,地线设计要费心的例子很 ...

向前辈学习

网友G(2024-10-11):
能双面板,就不四层以上的多层。相同尺寸,能保障性能的,单,双面板最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双面板,就不四层以上的多层。相同尺寸,能保障性能的,单,双面板最难。 ...

是的是的,感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