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哦豁,这放大比例不对啊

楼主:
在电路设计中,关于放大问题,最常用的方式是三极管放大和运算放大器(运放)来进行系数放大。

运放方式中常用放大:同相放大,反向放大,差分放大

今天我们说说差分放大那点事:

上图是一个差分比例运算电路的示意图,差分放大是指两个输入端产生的输入电压差经过运算放大器的放大一定倍数得到的放大电压;

上图就是利用差分放大所设计的电路,J12位置接入一个可调电阻,与R26进行并联,同时并联整体和R25串联形成分压,通过运放PIN5同相输入,R27与R28串联分压,通过运放PIN6反相输入,二者形成输入差,根据运放放大比例为R32/R30,可以获得最终输出电压。

对于差分放大相较于其他方式而言,个人认为有以下不足之处:
1.电路设计较复杂,所需器件增多且实际运算时计算量加大;
2.同相、反相两输入,占用了更多的设计空间。
3.同时设计电路时,保证运放有效平衡,要求输入端的对地等效电阻相等,要求严格匹配;
4.共模抑制能力差,这也意味着在等效电阻方面要严格选取;
5.电路的增益调整困难,若调整同相的等效电阻,那么反相的也需要相应调整。

网友A(2024-03-18):
跟计算的实际值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计算的实际值不同吗

稍有误差,理论和实际不是完全相同,理论算的话是理想状态下,焊接在电路板上之后,实际使用的话会稍有偏差

网友B:
非理想状态。

楼主: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