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可靠的type C或micro USB供电板?

楼主(2024-03-09):
有没有type C或者micro USB的供电板,之前买的蓝牙键鼠套件是装电池,现在感觉比较废电池,一般使用的时候其实可以用电脑的USB接口给键盘供电,这样就可以省掉一节7号电池这样不仅可以省掉了电池也避免了电池的电解液损坏电路板;

网友A:
把无线改装成有线?
脑洞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改装成有线?
脑洞大开

无线没有意义,离得远了也看不清楚屏幕,关键是太废电池,买新的电池费钱,扔旧电池污染,感觉还是改成USB 5V供电更合适

网友B:
某宝上很多现成的充电模块,几块钱一个,买回来集成安装就是了。

网友C:
是的,这种电源模块网上很多,而且很便宜。体积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