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BLE调试助手

楼主(2024-03-09):
BLE调试助手为从机模式时,开启广播时,请问发送数据应该填什么?(通过FFF1特征值的通知属性来发烧数据)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BLE调试助手中,从机模式下点击“开启广播”后,广播包已经发出去,广播包中除了广播名会根据手机系统内的数据自动填充外,广播包中的其他参数无法修改。
“通知”要在主从机连接上之后才可以用来发包。内容是自定义的,包长不要超过MTU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调试助手中,从机模式下点击“开启广播”后,广播包已经发出去,广播包中除了广播名会根据手机系统内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