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测电笔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3-09):
用达林顿管做放大。请问LED不会因过流而烧坏吗?放大倍数不确定,是不是给LED加个限流电阻最好?但实物里就是没加,即使220v正常的话,一旦测到380v,LED岂不是有烧坏的风险?

网友A(2024-04-20):
不需要限流,因为电池电压低内阻大
LED的电流和测量的电压无关,麻烦自己分析一下电路
另其实只要两个三极管就行了,不需要达林顿管

网友B:
4.5V是镍镉镍氢电池一定会烧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V是镍镉镍氢电池一定会烧LED。

是不是没有限流电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