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在115200波特率有乱码

楼主(2024-03-11):
    N76E003为高性价比单片机,碰到115200波特率不准导致有乱码问题。在初始化时候执行以下void MODIFY_HIRC_VLAUE(void),测试可以完美解决此问题。见附件!

网友A:
楼主是如何确定是波特率不准的呢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提高分辨率的吗

网友C:
这种乱码是每帧数据都有的 还是偶尔发生的呢

网友D:
楼主没有成功上传附件 是否可以追加一下

网友E:
唯独需要对115200的波特率这样做吗

网友F:
这个函数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G(2024-04-15):
其他波特率不会有乱码吗?

网友H:
串口通信中正确设置了波特率为115200。波特率设置错误是导致乱码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I:
波特率设置正确,包括定时器的初始化和波特率计算。这通常涉及到定时器的寄存器配置和波特率发生器的分频系数设置。

网友J:
N76E003在使用115200波特率时,需要确保时钟配置正确。如果时钟频率与波特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K:
在通信过程中,电磁兼容性和射频干扰也可能影响数据的准确传输。检查并采取措施减少这些干扰的影响。

网友L:
在长距离传输时,信号衰减可能导致乱码。尝试缩短传输距离,或使用RS-485等差分信号传输方式。

网友M:
尝试将N76E003与其他设备隔离,或者添加滤波器来减少干扰。

网友N:
如果晶振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如精度超差、电阻超差、DLD2超差或晶片破损等,都可能导致不起振。

网友O: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H:
检查N76E003的串口配置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确保这些设置与你的通信协议一致

网友P:
检查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或异常处理不当的情况。

网友Q:
N76E003的串口波特率是基于系统时钟频率计算的。请确保系统时钟频率设置正确,以保证波特率的准确性。

网友R:
确认波特率生成的代码是否正确,可以使用示波器查看实际的波形并与理论值对比。
检查发送和接收端的波特率配置是否一致。
确保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配置在发送端和接收端也是匹配的。

网友S: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T:
调整波特率生成

网友S:
检查N76E003单片机与通信对端之间的硬件连接,所有引脚是否都已正确连接,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U: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串口线是否损坏、连接是否牢固等。

网友V:
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W:
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串口线、串口引脚连接等

网友X:
N76E003在16MHz的时钟下使用115200波特率时会有较大误差。因此,需要将时钟配置为16.6MHz。使用双串口的情况下,串口0使用timer1作为时钟,串口1使用timer3作为时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timer1的时钟是16.588MHz,需要按16.588MHz来计算波特率,否则波特率会有较大误差

网友L:
外部干扰可能导致串口通信出现乱码。检查硬件布局

网友Y:
如果接收数据的速度过快,可能导致接收缓存溢出,从而产生乱码。检查接收数据的处理速度,确保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Z:
在16MHz的时钟下,115200波特率可能会有较大误差。为了减少这种误差,建议将系统时钟配置为16.6MHz。这样可以更精确地匹配115200波特率,减少通信中的误差。

网友AA(2024-05-15):
其他波特率不会造成字符混乱吗?

网友AB:
单片机的串口参数配置正确无误,包括校验位、数据位和停止位等设置。错误的参数配置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出错,进而产生乱码。

网友I:
检查相关的软件设置,确保串口初始化代码正确,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AC:
如果使用双串口,串口0使用timer1作为时钟,串口1使用timer3作为时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timer1的时钟是16.588MHz,需要按这个频率来计算波特率。正确的定时器配置对于确保波特率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网友AD:
电源不稳定或电磁干扰也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出现乱码。

网友AE:
在初始化过程中,执行MODIFY_HIRC_VALUE函数,这有助于校准内部的振荡器值,从而改善波特率的准确性。附件中可能已经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可以参考并应用到项目中。

网友AF:
检查RXD和TXD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有虚焊或短路。

网友AG:
尝试增加屏蔽或使用 电缆来减少干扰。

网友AH:
在串行通信中,波特率被正确设置为115200。错误的波特率是造成字符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AI:
你只需要为115200波特率这样做

网友AJ:
这种混乱是每帧数据都会发生,还是偶尔会发生

网友AK: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不正确

网友AL:
如果晶体振荡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例如精度误差、电阻误差、 dld2误差或芯片损坏,则可能导致无振动。

网友AM: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串行电缆是否损坏和安全连接。

网友AN:
时钟配置有问题吧,听说这个芯片要校正一下时钟。

网友AO(2024-06-14):
检查您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串行电缆、串行引脚连接等

网友AP:
在通讯过程中,电磁兼容性及射频干扰亦可能影响数据的准确传送,因此必须检查及采取措施以减低这些干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