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单片机无线解码程序

楼主(2024-03-11):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finition.h"
#include "menu.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receive.h"
#include "flash_eeprom.h"

void MCU_IO_Port_init(void);
void Timer0Initial(void);
void Timer1Initial(void);
void CheckInPut(void);
void Check_KeyCode(void);

extern bit BIT_TMP;
G_TIME_RAM g_Time_ram;
G_SYSTEM_RAM g_System_ram;
struct Work_Register WRC;

INT8U idata powerOnBti;
INT8U enableBit;
/*
INT8U read_APROM_BYTE_(INT16U code *u16_addr)
{
        INT8U rdata;
        rdata = *u16_addr>>8;
        return rdata;
}
*/

void MCU_IO_Port_init(void)
{
        P00_Input_Mode;
        P02_Quasi_Mode;
        P03_Input_Mode;
        P10_Input_Mode;
        P11_Input_Mode;
        P12_Input_Mode;
        P13_Input_Mode;
        P14_Input_Mode;
        P15_Input_Mode;

    P01_PushPull_Mode;
        P04_PushPull_Mode;
        P05_PushPull_Mode;
        P06_PushPull_Mode;
        P07_PushPull_Mode;
        P17_PushPull_Mode;
        P30_PushPull_Mode;

        P_LampOut = IO_OFF;
        P_MidLockOut = IO_OFF;
        P_MidOpenOut = IO_OFF;
        P_LedOut = IO_OFF;
        P_BUZZER_OUT = IO_OFF;
        P_TrunkOut = IO_OFF;
        P_EngineOffOut = IO_OFF;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static INT8U SysStatusTemp = 0;
    static INT8U MidLockBit = 0,MidUnLockBit = 0;

        TMOD = 0XFF;
        clr_T0M;
        clr_T1M;
        set_EA;

    MCU_IO_Port_init();
    Timer0Initial();// 100us
    Timer1Initial();// 1ms

    ////////////////////////////上电读取eeprom的数据///////////////
    UserReadData();

    if (g_System_ram.SysStatus == SYS_DISARMMODE)
    {
        WRC.SecondRelockBit = 1;
        p_MenuMode = DisarmMode;
        g_System_ram.Initial = TRUE;
        P_EngineOffOut = FALSE;
        P_LedOut = FALSE;
    }
    else if ((g_System_ram.SysStatus == SYS_ARMMODE)||(g_System_ram.SysStatus == SYS_AnitHiJack))
    {
        p_MenuMode = ArmMode;
        g_System_ram.Initial = TRUE;
        WRC.MidStatusBit = 1;
        enableBit = 1;
    }
    else
    {
        p_MenuMode = powerOn;
        g_System_ram.Initial = FALSE;
    }

    powerOnBti = TRUE;
    WRC.Save_LockTypeBit = 1;
    WRC.Save_BrakeBit = 1;
    WRC.Save_ShockBit = 1;

        if (!P_ResetIn)
    {
        p_MenuMode = TestMode;
        g_System_ram.Initial = FALSE;
    }

    if (P_Jump1)
    {
        WRC.Jump1InBit = 1;
    }
    else
    {
        WRC.Jump1InBit = 0;
    }
        ///////////////////////////////////////////////////////////////////////////
        while (1)
        {
            CheckInPut();
            Check_KeyCode();

        if (!WRC.Jump1InBit)//插上跳线时,取消自动设防功能
        {
            WRC.AutoRelock = 0;
        }
        if ((!P_EngineOffOut)&&(p_MenuMode != ArmMode)&&(p_MenuMode != TestLockMode)
            &&(p_MenuMode != TestMode))
        {
                if (WRC.ManualLock)
                {
                    if (!MidLockBit)
                    {
                    g_Time_ram.TimeForEleLock_100ms = 0;
                    g_Time_ram.TimeForAirLock_100ms = 0;
                    P_MidLockOut = TRUE;
                    P_MidOpenOut = FALSE;
                    WRC.MidStatusBit = 1;
                    MidLockBit = 1;
                    enableBit = 0;
                }
                }
                else
                {
                MidLockBit = 0;
                }
                if (WRC.ManualUnLock)
                {
                    if (!MidUnLockBit)
                    {
                    g_Time_ram.TimeForEleLock_100ms = 0;
                    g_Time_ram.TimeForAirLock_100ms = 0;
                    P_MidOpenOut = TRUE;
                    P_MidLockOut = FALSE;
                    WRC.MidStatusBit = 0;
                    MidUnLockBit = 1;
                }
                }
                else
                {
                MidUnLockBit = 0;
                }
            }
            /////////////////////////////////////////////////////////////////////////
            if ((WRC.AccInBit)&&(!WRC.DoorInBit_N))
            {
                if (WRC.RestInHiGoingEdgeBit)//紧急解除
            {
                if ((p_MenuMode == AlarmMode)||(p_MenuMode == AlarmForShockMode)
                ||(p_MenuMode == ArmMode))
                {
                    P_EngineOffOut = FALSE;
                    P_LedOut = FALSE;
                    g_Time_ram.CheckResetInTime = 0;
                    p_MenuMode = DisarmMode;
                    WRC.AccInLowGoingEdgeBit = 0;
                    g_System_ram.Initial = FALSE;
                    WRC.RestInHiGoingEdgeBit = 0;
                    WRC.TriggerCount++;

                    if (!WRC.SilenceBit)
                    {
                        Buzzer_Bz_Bz();
                    }
                }
            }
        }
        /////////////////////////////////////////////////////////////////////////
        ///////////////////写码开始//////////////////////////////////////////////
            if ((WRC.AccInBit)&&(WRC.DoorInBit_N))
            {
            if (WRC.RestBit)
            {
                if (g_Time_ram.TimeForWriteCode_100ms >= 50)
                {
                    if ((p_MenuMode != LearnCodeMode)&&(p_MenuMode != AlarmMode)
                    &&(p_MenuMode != ArmMode)&&(p_MenuMode != TestLockMode)
                    &&(p_MenuMode != PanicMode))
                    {
                        p_MenuMode = LearnCodeMode;
                        g_System_ram.Initial = FALSE;
                        WRC.ClearCodeBit = 1;
                        P_LampOut = TRUE;
                        P_LedOut = TRUE;
                    }
                }
            }
            else
            {
                g_Time_ram.TimeForWriteCode_100ms = 0;
            }
            }
            else
        {
            g_Time_ram.TimeForWriteCode_100ms = 0;
        }
            /////////////////////写码结束////////////////////////////////////////////
            p_MenuMode();  /////////主菜单/////////
            /////////////////////中控锁的断开输出////////////////////////////////////
            if ((p_MenuMode != TestUnLockMode)&&(p_MenuMode != TestLockMode))
            {
                if(WRC.Save_LockTypeBit)
                {
                if (g_Time_ram.TimeForEleLock_100ms >= 5)//电锁输出 0.5s
                {
                    P_MidLockOut = FALSE;
                    P_MidOpenOut = FALSE;
                }
            }
            else
            {
                if (g_Time_ram.TimeForAirLock_100ms >= 40)
                {
                    P_MidLockOut = FALSE;
                    P_MidOpenOut = FALSE;
                }
            }
        }
        /////////////////////////////////////////////////////////////////////////
        /////////////////////行李箱开启开始//////////////////////////////////////
        if ((WRC.KeyCode == REWORD12_L)||(WRC.KeyCode == REWORD4_L))
        {
            g_Time_ram.TimeForTrunk_100ms = 0;
            P_TrunkOut = IO_ON;
        }
        if (g_Time_ram.TimeForTrunk_100ms >= 8)
        {
            P_TrunkOut = IO_OFF;
        }
        //////////////////////行李箱开启结束////////////////////////////////////

        //////////////////////掉电存储状态//////////////////////////////////////
        if (SysStatusTemp != g_System_ram.SysStatus) //当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再去启动存储功能
        {
            WriteBuffer[13] = g_System_ram.SysStatus;
            WriteBuffer[12] =  WRC.SilenceBit;

            if (g_Time_ram.TimeForOutage_100ms >= 15)//动作完再存储
            {
                if (UserWriteData()== TRUE)
                {
                    UserReadData();
                    SysStatusTemp = g_System_ram.SysStatus;
                }
            }
        }
        else
        {
            g_Time_ram.TimeForOutage_100ms = 0;
        }
        /////////////////////////////////////////////////////////////////////////
        if ((p_MenuMode == IdleMode)||(p_MenuMode == DisarmMode)
            ||(p_MenuMode == DoorOpenMode))//关闭LED常亮3秒,报警提示状态
        {
            if (g_Time_ram.TimeForLEDoff_100ms >= 30)
            {
                P_LedOut = FALSE;
            }
        }
        /////////////////////////////////////////////////////////////////////////
        if (WRC.KeyCode != REWORD4)
        {
            WRC.KeyCode = FALSE;
        }
        }
}

void CheckInPut(void)
{
    ///////////////////////////////////////////////////////////////
        if ((P_AccIn)&&(g_Time_ram.CheckAccOnPasitiveTime >= 2))
    {
        WRC.AccInBit = 1;
    }
    else
    {
        if (!P_AccIn)
        {
            g_Time_ram.CheckAccOnPasitiveTime = 0;
            WRC.AccInBit = 0;
        }
    }
    //////////////////ACC边沿信号检测//////////////////////////////
    if (P_AccIn)
    {
        if (WRC.AccInStatusTemp)
        {
            if ((p_MenuMode != AlarmMode)&&(p_MenuMode != AlarmForShockMode)
                &&(p_MenuMode != ArmMode)&&(WRC.DoorInBit_N))
            {
                WRC.TriggerCount++;
            }
            WRC.AccInStatusTemp = FALSE;
            WRC.AccInHiGoingEdgeBit = 1;
            powerOnBti = FALSE;
        }
    }
    else
    {
        if (!WRC.AccInStatusTemp)
        {
            WRC.AccInStatusTemp = TRUE;

            if (!powerOnBti)
            {
                WRC.AccInLowGoingEdgeBit = 1;
            }

            /*if ((p_MenuMode != AlarmMode)&&(p_MenuMode != AlarmForShockMode)
                &&(p_MenuMode != ArmMode)&&(WRC.DoorInBit_N))
            {
                WRC.TriggerCount++;
            }*/
        }
    }

    /////////////////////////////////////////////////////////////
    //////////////////边门负检测///////////////////////////////
    if ((!P_DoorIn_N)&&(g_Time_ram.CheckDoorNagetiveTime >= 2))
    {
        WRC.DoorInBit_N = 0;
    }
    else
    {
        if (P_DoorIn_N)
        {
            g_Time_ram.CheckDoorNagetiveTime = 0;
            WRC.DoorInBit_N = 1;
        }
    }
    ///////////////边门边沿信号检测///////////////////////////
    if (!P_DoorIn_N)
    {
        if (WRC.DoorInStatus)
        {
            if ((p_MenuMode != AlarmMode)&&(p_MenuMode != AlarmForShockMode)&&(p_MenuMode != ArmMode))
            {
                WRC.TriggerCount++;
            }
            WRC.DoorInStatus = FALSE;
            WRC.DoorInHiGoingEdgeBit = 1;
        }
    }
    else
    {
        if (!WRC.DoorInStatus)
        {
            WRC.DoorInStatus = TRUE;
            WRC.DoorInLowGoingEdgeBit = 1;
            /*if ((p_MenuMode != AlarmMode)&&(p_MenuMode != AlarmForShockMode)&&(p_MenuMode != ArmMode))
            {
                WRC.TriggerCount++;
            }*/
        }
    }
    /////////////////////////////////////////////////////////////
    /////////////////////////////////////////////////////////////
    if ((P_BrakeIn)&&(g_Time_ram.CheckBrakeTime >= 2))
    {
        WRC.BrakeInBit = 1;
    }
    else
    {
        if (!P_BrakeIn)
        {
            g_Time_ram.CheckBrakeTime = 0;
            WRC.BrakeInBit = 0;
        }
    }
    //////////////////脚刹边沿信号检测//////////////////////////////
    if (P_BrakeIn)
    {
        if (WRC.BrakeInStatusTemp)
        {
            WRC.BrakeInStatusTemp = FALSE;
            WRC.BrakeInHiGoingEdgeBit = 1;
        }
    }
    else
    {
        if (!WRC.BrakeInStatusTemp)
        {
            WRC.BrakeInStatusTemp = TRUE;
            WRC.BrakeInLowGoingEdgeBit = 1;
        }
    }
    /////////////////////////////////////////////////////////////
    /////////////////////////////////////////////////////////////
    if ((!P_ShockIn)&&(g_Time_ram.CheckShockInTime >= 10))
    {
        WRC.ShockSensorBit = 1;
        g_Time_ram.CheckShockInTimeTemp = 0;
    }
    else
    {
        if ((P_ShockIn)&&(g_Time_ram.CheckShockInTimeTemp >= 20))
        {
            g_Time_ram.CheckShockInTime = 0;
            WRC.ShockSensorBit = 0;
        }
    }
    /////////////////////////////////////////////////////////////
    ////////////////////////////////////////////////////////////
    if ((!P_ResetIn)&&(g_Time_ram.CheckResetInTime >= 1))
    {
        WRC.RestBit = 1;
    }
    else
    {
        if (P_ResetIn)
        {
            g_Time_ram.CheckResetInTime = 0;
            WRC.RestBit = 0;
        }
    }
    if (WRC.RestBit)
    {
        if (WRC.RestInStatus)
        {
            WRC.RestInStatus = FALSE;
            WRC.RestInHiGoingEdgeBit = 1;
        }
    }
    else
    {
        if (!WRC.RestInStatus)
        {
            WRC.RestInStatus = TRUE;
            WRC.RestInHiGoingEdgeBit = 0;
        }
    }
    ///////////////////////////////////////////////////////
    if ((!P_ManualLockIn)&&(g_Time_ram.ManualLockTime >= 2))
    {
        WRC.ManualLock = 1;
    }
    else
    {
        if (P_ManualLockIn)
        {
            g_Time_ram.ManualLockTime = 0;
            WRC.ManualLock = 0;
        }
    }
    if ((!P_ManualUnLockIn)&&(g_Time_ram.ManualUnLockTime >= 2))
    {
        WRC.ManualUnLock = 1;
    }
    else
    {
        if (P_ManualUnLockIn)
        {
            g_Time_ram.ManualUnLockTime = 0;
            WRC.ManualUnLock = 0;
        }
    }
    //////////////////////////////////////////////////////////////////
}

void Check_KeyCode(void)
{
    static INT8U keyBit = 0;

    if (ReceiveBuffer[2] != 0)
    {
        if (WRC.K_OldKeyCode == ReceiveBuffer[2])
        {
            if (ReceiveBuffer[2] != REWORD4)
            {
                            if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0ms >= 15)
                            {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0ms = 0;

                    if (!keyBit)
                    {
                        keyBit = 1;
                        WRC.KeyCode = ReceiveBuffer[2]|0x30;
                    }
                        }
                    }
                    else
                    {
                if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0ms >= 20)
                            {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0ms = 0;

                    if (!keyBit)
                    {
                        keyBit = 1;
                        WRC.KeyCode = ReceiveBuffer[2]|0x30;
                    }
                        }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ms = 0;
                    }
                }
            else
            {
            if (((ReadBuffer[0] == ReceiveBuffer[0])&&(ReadBuffer[1] == ReceiveBuffer[1])&&(ReadBuffer[2] == ReceiveThirdData))
                ||((ReadBuffer[3] == ReceiveBuffer[0])&&(ReadBuffer[4] == ReceiveBuffer[1])&&(ReadBuffer[5] == ReceiveThirdData))
                ||((ReadBuffer[6] == ReceiveBuffer[0])&&(ReadBuffer[7] == ReceiveBuffer[1])&&(ReadBuffer[8] == ReceiveThirdData))
                ||((ReadBuffer[9] == ReceiveBuffer[0])&&(ReadBuffer[10] == ReceiveBuffer[1])&&(ReadBuffer[11] == ReceiveThirdData))
                ||(WRC.WriteCodeBit))
            {
                WRC.KeyCode = ReceiveBuffer[2];
                WRC.K_OldKeyCode = ReceiveBuffer[2];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0ms = 0;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ms = 0;
                keyBit = 0;
            }
            }
    }
    else
    {
        WRC.K_OldKeyCode = 0;
        g_Time_ram.TimeForContinueKey_100ms = 0;
    }
}

网友A:
解码的过程中我看着应该是对相关标志位进行判定是吗

网友B:
感觉引脚初始化的函数那边确实比较多样化

网友C:
感觉判定没有那么复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条件分支呢

网友D:
对数据的编码解码方式都有哪些呢 开源的

网友E:
这种解码肯定需要提前知道编码的规律吧

网友F:
无线解码需要特定的解码算法吗

网友G:
代码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H(2024-04-15):
编解码用的什么算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