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笙泉MG32F02V032

楼主(2024-03-11):
MG32F02V系列<span]MG32F02V系列<span]® Cortex®-M0系列的产品,该系列有着超高性价比、低功耗等优点。

目前MG32F02V系列主攻低脚位市场,有TSSOP20、QFN32、LQFP32三种主流封装,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不管是需要小空间占用,还是要泛用性强的布局均可匹配,以下为各位介绍此全新M0芯片的其他优异特点和强悍功能。

<span]<span]2. 宽电压:
MG32F02V032支持1.8~3.6V的工作电压,可以达成更低的功耗,电压范围比竞争者产品(STM32F030)宽。
<span]<span]4. ASB (ARGB Serial Bus):
MG32F02V系列还带来了硬件控制ARGB灯条的ASB总线,可以非常轻松地控制诸如WS2812B的ARGB灯条。这条ASB总线带有4个通道,因此,可以一次性接4组不同的灯条,可点亮1万颗灯珠,大幅节约成本。藉由硬件控制且搭配DMA,比传统模拟SPI快5倍以上
传送14颗ARGB的效能比对 (@CPU=48MHz)
MG32F02V系列在ARGB方面之应用
5. NCO:
NCO (Numeric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数字控制震荡器
- 无需调整主频即可输出很细致的PWM频率 (20-Bit)
- 微调PWM频率的同时不影响其他外设时钟 - 最高的输出频率是主频的一半
基于NCO功能的高频精度、线性频率控制、固定占空比,可应用于音响功放机。
6. CCL:
CCL (Configurable Custom Logic: 可定制逻辑)的好处:
1).它是相当实用方便功能: 实时输出逻辑讯号,省CPU耗能
2).省去逻辑门IC (与、或、非…),可简化电路设计,精简成本
3).当终端产品出问题时,多用此硬件做修补

笙泉科技MG32F02V032支持2组CCL:
1).三合一真值表
2).时钟同步或过滤
3).输入上升沿、下降沿、或双沿检测
4).时序逻辑为: D触发, JK触发, D锁存和RS锁存
5).输出反相

CCL应用例: 切换灯控中的左转灯/右转灯/双闪灯、光机电控制、汽车HID灯控…等多种控制逻辑整合。

完美搭配代码助手(MG32CoGen)
除上述出色的优势外,在软件/韧体方面,MG32F02V系列还支持图形化的代码配置助手 MG32CoGen 2.0,让用户快速配置好所有要用到的外设,用户不再惧怕上手没用过的芯片,从而浪费大量的时间。

与竞者比较

下表是MG32F02V系列与STM32F030系列的硬件资源差异。
笙泉科技拥有完整的生态系统Eco System (例如: 技术/应用手册、驱动程序、量产工具、MG32CoGen与大量参考代码…等),藉由专业FAE团队提供客户MCU开发之技术支持和完善的服务,帮助客户及时解决开发及量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协助客户快速量产出货,提升客户产品竞争力。

网友A:
ARM Cortex-M0+ 内核:提供高性能和高效的处理能力。

网友B:
该系列产品主要面向低脚位市场,提供了多种封装选项,包括TSSOP20、QFN32、LQFP32等,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这些封装类型的多样性使得MG32F02V032可以广泛应用于空间受限的设计中。

网友C:
支持1.8~3.6V的工作电压,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功耗,同时其电压范围比竞品如STM32F030更为广泛

网友D:
该芯片集成了射频接收器、射频发射器、频率综合器、GFSK调制器、GFSK解调器等功能模块,并且支持一对多线网和带ACK的通信模式。此外,该芯片还将多颗外围贴片阻容感器件集成到芯片内部,使得产品更容易通过FCC等认证。

网友E:
MG32F02V032系列还带来了硬件控制ARGB灯条的ASB总线,可以非常方便地控制如WS2812B的ARGB灯条。

网友:
集成了多种外设接口,如GPIO、定时器、串行通信接口(UART、I2C、SPI)等,方便用户进行系统扩展。

网友F(2024-04-10):
在小家电市场应该不错

网友B:
笙泉MG32F02V032是一款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的低功耗微控制器,其灵活性和高效能使其成为许多电子产品设计的理想选择。

网友G:
专为硬件控制ARGB灯条设计,可以轻松控制如WS2812B等ARGB灯条。ASB总线配备四个通道,允许连接多组灯条,并能点亮多达1万颗灯珠,相比传统的模拟SPI方法,速度提高超过5倍

网友H:
笙泉MG32F02V0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核心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单元(MCU)‌,它以其高性价比和低功耗特性在市场上脱颖而出。这款MCU特别适合低脚位市场的应用需求,提供了多种封装选项,包括TSSOP20、QFN32和LQFP32,以满足不同产品的空间占用和泛用性要求

网友I:
基于Arm® Cortex®-M0内核,工作频率高达48 MHz,提供出色的处理能力。

网友J:
笙泉MG32F02V032是一款功能强大、性能卓越的MCU,特别适用于需要低功耗、宽电压工作范围以及高PWM输出能力的应用场合。

网友K:
提供两组CCL,具备三合一真值表、时钟同步或过滤、输入边沿检测等功能,支持D触发器、JK触发器、D锁存器和RS锁存器等时序逻辑,以及输出反相功能。这些功能使得CCL在切换灯光控制、光机电控制、汽车HID灯控等多种控制逻辑整合方面非常有用

网友L:
MG32F02V032特别加强了低功耗性能。在VDD=3.3V的情况下,其功耗仅为1.25µA,这是笙泉目前功耗最低的MCU产品,甚至低于某些竞争对手的M0+产品。这种低功耗特性使其非常适用于锂电池应用。

网友A:
笙泉MG32F02V0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MCU),具有高性价比和低功耗的特点。

网友M:
供两种频率选择,并升级为6通道16位分辨率,相比前代产品MG32F02A系列以及竞品STM32F030,PWM时钟频率提升至96MHz,能够输出更高频率的信号

网友N:
这款MCU加强了PWM输出能力,提供了两种频率选择。与MG32F02A系列相比,其PWM升级到6CH 16-Bit。而与竞争产品(如STM32F030)相比,其PWM时钟频率提升至96MHz,从而可以输出更高频的信号。

网友O:
在VDD=3.3V的情况下,功耗仅为1.25µA,是笙泉目前功耗最低的MCU之一,甚至低于某些竞争对手的M0+产品,这使得它在锂电应用等领域表现出色

网友P:
笙泉(MG Microelectronics)的MG32F02V032是一款32位的Flash微控制器,属于MG32F0系列。这个系列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0+处理器内核,并且通常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比如家用电器、消费电子、工业控制和汽车电子等领域。

网友Q:
某些型号可能包含安全特性,如代码执行保护和安全启动。

网友D:
笙泉MG32F02V032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如LED照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

网友E:
MG32F02V032特别适合用于对功耗敏感的应用,例如户外储能、锂电池管理、智能手环、智能电子锁、无线充电和小家电(如咖啡机)等领域。这些应用通常要求设备在保持低能耗的同时,能够长时间运行,MG32F02V032的设计正好满足了这些需求。

网友R:
笙泉MG32F02V0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由笙泉科技(Megawin)生产。

网友S:
笙泉MG32F02V0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由笙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开发。这款微控制器具有多种功能和特点,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应用。

楼主:
MG32F02V032支持1.8~3.6V的工作电压范围,这种宽电压特性有助于实现更低的功耗,并且其电压范围比竞争产品(如STM32F030)还要宽。

网友T:
提供多种定时器功能,可用于计数、定时和脉冲宽度调制(PWM)

网友U:
支持笙泉科技提供的图形化代码生成器(MG32 CoGen),可简化开发过程,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
在VDD=3.3V的情况下,功耗仅1.25µA,是笙泉目前功耗最低的一颗MCU,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V:
笙泉科技还为MG32F02V032提供了丰富的软件资源,包括固件库、驱动程序、示例代码等,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和开发项目

网友N:
笙泉MG32F02V032的一些主要特点和规格:

核心:ARM Cortex-M0+内核,最高工作频率可达48MHz。
内存:内置32KB Flash存储器和4KB SRAM。
外设:支持多种外设接口,如GPIO、UART、SPI、I2C、ADC、DAC、PWM等。
定时器:内置多个定时器,支持定时、计数、PWM等功能。
中断:支持多种中断源和优先级,可快速响应外部事件。
低功耗: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停机等,以降低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封装:提供多种封装形式,如LQFP32、QFN32等,以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网友W:
笙泉MG32F02V032还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和软件库

网友X:
在小家电市场应该是好的

网友Y:
一些模型可能包括安全特性,例如代码执行保护和安全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