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芯片锁死无法烧写

楼主(2024-03-10):
UNIFLASH_ERROR1170

UNIFLASH_ERROR1170

使用TI官方的UniFlash+XDS110正常烧写软件,之前都一直未出问题。最近频繁遇到“Error -1170 @ 0x0”错误无法再次烧录。网上搜索说是芯片进入生产模式了,需要进入开发模式才能烧录。但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可行的进入开发模式的方法。在此恳请各位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XDS110的问题吧,给他重新烧写下最新的固件就好了吧,至于烧写固件,网上的教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XDS110的问题吧,给他重新烧写下最新的固件就好了吧,至于烧写固件,网上的教程很多的。 ...

不行啊都试过了,更新到最新的固件和UniFlash了还是一样的,现在发现用XDS100V3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怎么样都可以烧写进去。但是你要说是XDS110有问题也不对换几块板XDS110也可以正常烧写,单独那一块板烧不进去。

楼主:
研究了好几天发现我这个不是网上说的芯片锁死的问题,换了一个第三方做的XDS100V3发现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了,再次换回官方XDS110依然报错烧不进去。感情官方的大几千块的XDS110还不如一百块的第三方XDS100V3好用,我也是服了TI

网友B:
如果你有 JTAG 调试器,可以尝试使用它来连接芯片并进行调试。
通过 JTAG 接口,你可能能够进入调试模式,包括将芯片从生产模式切换到开发模式。

网友B:
也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烧写工具,例如 J-Flash、OpenOCD 不同的工具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