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现在是用HAL主流还是LL库主流啊?

楼主(2024-03-10):
我看到很多第三方的库都开始使用LL库做底层了,用哪个库更好呢?
我看了Arduino STM32的支持库,底层用的LL库。

网友A:
这两个不区分谁更好,两个库有不同优劣点,HAL库就是屏蔽的底层实现,开发简单,但是代码执行效率不高,LL库执行效率高,但是开发起来会难一点,用户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网友B:
在STM32开发中,HAL库相对更为主流。

网友C:
HAL库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接口使得开发工作变得相对简单。

网友B:
对于初学者或者对性能要求不高的项目,建议使用HAL库进行开发;对于有一定经验且对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开发者,可以考虑使用LL库进行开发。

网友D(2024-04-20):
我觉得还是HAL得库更好一些啊

网友E:
一般怎么说呢,存在即合理,哈哈

网友F:
其实LL库是更偏向于寄存器操作了

网友G:
现在不支持标准库了,其实我觉得标准库用着还很顺手呢

网友H:
一般用LL库也是可以的,可以让固件小一些

网友I:
代码会少很多啊,用LL库的话

网友J:
我觉得还是HAL吧,因为HAL的资源比较多,而且更易于理解

网友K:
Arduino的话用LL很正常,毕竟后续还会封装的

网友L:
HAL更适用于新手,LL更适用于对资源比较紧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