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ramfs如何重启后保留一些数据文件

楼主(2024-03-10):
NUC980DK63YC官方的内核通过spinand烧录后默认配置是ramfs,每次重启后整个系统就重置了,我想要保留一些数据文件该怎么操作?我有试过重新建立分区,但是在串口调试上面fdisk没有任何反应,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2024-04-27):
存到flash的里面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操作,可以将数据存到内部的flash

网友C:
NUC980是一款基于ARM架构的嵌入式处理器,它的RAMFS是一种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当系统重启后,RAMFS中的数据会被清空

网友D:
如果你希望在系统重启后保留一些数据文件,可以将数据文件保存到其他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中,如SD卡、闪存等

网友E:
使用外部存储设备,如USB存储设备。将数据文件保存在USB存储设备中,系统重启后可以通过挂载USB设备来访问和加载数据文件

网友F: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需要频繁地保存和读取数据文件,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文件系统,如EXT4、FAT等,这些文件系统可以在系统重启后保留数据文件

网友G: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适合的方法来保留数据文件。同时,还需要注意数据的持久性和文件系统的可靠性,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网友H:
在系统重启后,可以从这些存储介质中读取数据文件并加载到RAMFS中

网友I:
这个不存在外部存储器中,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J:
增加外部储存器吧

网友K:
用外部储存或者FLSAH

网友L:
看单片机内存是否足够来考虑是否使用FLASH

网友M:
数据量不大的话存flash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