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或STM32(GD32F103RB)用Ymodem升级

楼主(2024-03-11):
产品的代码一般以boot+app的形式开发。boot的目的是:例如用串口等外部接口给产品升级,主要给现场维护升级或者客户使用,因为现场很少有Jlink、STlink等专业烧录工具。

为什么说到Ymodem升级协议(用bin文件升级),因为有通用的小工具、小软件是支持Ymodem功能的(例如SecureCRT ,Tera Term),这里推荐Tera Term,because我使用SecureCRT没调试成功。简单说就是按照Ymodem协议去写mcu的boot程序,就省掉了开发用来升级mcu的上位机,用Tera Term升级即可。

先介绍Ymodem协议:

本文截图都来自:Ymodem 协议详解-CSDN博客

涉及的命令由以下几条:

涉及的帧:主要有三条

说明一下涉及的三条帧与命令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帧是大的流程,即升级的流程(或者传输数据的流程)。命令是完成这个流程,当中需要使用到的交互,即让上位机知道目前MCU是什么状态(或者反过来)

用bin文件升级,如果工程没有生成bin,可以参考以下: 添加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Tera Term软件设置好串口、波特率

设置好后,再上电MCU,Tera Term会有打印信息。

以下是实际串口数据包的分析;

上位机起始帧发了好多帧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起始帧
//---------------------------------------------------------------------
01 00 FF 61 70 70 32 2E 62 69 6E 00 32 34 32 30 20 31 34 35 34 33 31 35 37 35 37 37 20 31 30 30 36 34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8 EE

06--------------------------从:回ACK
43--------------------------从:C已经准备好

//----------------------------------------------------------------------数据帧发送开始
//-----------------------------------------------------------------------
02 01 FE A8 40 00 20 A1 21 00 08 69 22 00 08 61 22 00 08 65 22 00 08 5B 22 00 08 11 24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97 22 00 08 5F 22 00 08 00 00 00 00 95 22 00 08 99 22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BB 21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BB 21 00 08 00 F0 02 F8 00 F0 3A F8 0A A0 90 E8 00 0C 82 44 83 44 AA F1 01 07 DA 45 01 D1 00 F0 2F F8 AF F2 09 0E BA E8 0F 00 13 F0 01 0F 18 BF FB 1A 43 F0 01 03 18 47 E0 07 00 00 00 08 00 00 10 3A 24 BF 78 C8 78 C1 FA D8 52 07 24 BF 30 C8 30 C1 44 BF 04 68 0C 60 70 47 00 00 00 23 00 24 00 25 00 26 10 3A 28 BF 78 C1 FB D8 52 07 28 BF 30 C1 48 BF 0B 60 70 47 1F B5 1F BD 10 B5 10 BD 00 F0 31 F8 11 46 FF F7 F7 FF 00 F0 97 FA 00 F0 4F F8 03 B4 FF F7 F2 FF 03 BC 00 F0 57 F8 00 00 09 48 80 47 09 48 00 4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FE E7 04 48 05 49 05 4A 06 4B 70 47 00 00 BD 22 00 08 05 21 00 08 A8 00 00 20 A8 40 00 20 A8 20 00 20 A8 20 00 20 70 47 70 47 70 47 75 46 00 F0 2C F8 AE 46 05 00 69 46 53 46 20 F0 07 00 85 46 18 B0 20 B5 FF F7 DD FF BD E8 20 40 4F F0 00 06 4F F0 00 07 4F F0 00 08 4F F0 00 0B 21 F0 07 01 AC 46 AC E8 C0 09 AC E8 C0 09 AC E8 C0 09 AC E8 C0 09 8D 46 70 47 10 B5 04 46 AF F3 00 80 20 46 BD E8 10 40 FF F7 A8 BF 00 00 00 48 70 47 48 00 00 20 01 49 18 20 AB BE FE E7 26 00 02 00 70 47 00 BF FE E7 70 47 00 BF FE E7 00 BF FE E7 70 47 00 00 10 B5 00 28 07 DA 0A 07 14 0E 05 4A 00 F0 0F 03 1B 1F D4 54 03 E0 0A 07 13 0E 02 4A 13 54 10 BD 18 ED 00 E0 00 E4 00 E0 70 47 70 47 00 B5 06 48 00 68 40 1C 04 49 08 60 00 F0 C0 F8 03 48 00 68 40 1C 02 49 08 60 00 BD 08 00 00 20 0C 00 00 20 10 B5 14 48 00 68 40 F0 01 00 12 49 08 60 08 46 40 68 11 49 08 40 0F 49 48 60 08 46 00 68 0F 49 08 40 0C 49 08 60 08 46 00 68 20 F4 80 20 08 60 08 46 40 68 0A 49 08 40 06 49 48 60 08 46 00 68 06 49 08 40 03 49 08 60 4F F4 1F 00 88 60 00 F0 77 FA 10 BD 00 10 02 40 0C 00 FF E8 FF FF F6 FE FF FF 00 F7 00 22 33 4B 1A 70 33 4A 11 68 33 4A 12 68 88 1A 05 28 0A D3 30 4A 12 68 52 1D 2F 4B 1A 60 2C 4A 12 78 42 F0 01 02 2A 4B 1A 70 2C 4A 12 68 88 1A 0A 28 0A D3 29 4A 12 68 0A 32 28 4B 1A 60 24 4A 12 78 42 F0 02 02 22 4B 1A 70 25 4A 12 68 88 1A 19 28 0A D3 22 4A 12 68 19 32 21 4B 1A 60 1C 4A 12 78 42 F0 04 02 1A 4B 1A 70 1E 4A 12 68 88 1A 64 28 0A D3 1B 4A 12 68 64 32 1A 4B 1A 60 14 4A 12 78 42 F0 08 02 12 4B 1A 70 17 4A 12 68 88 1A C8 28 0A D3 14 4A 12 68 C8 32 13 4B 1A 60 0C 4A 12 78 42 F0 10 02 0A 4B 1A 70 10 4A 12 68 88 1A B0 F5 FA 7F 0B D3 0D 4A 12 68 02 F5 FA 72 0B 4B 1A 60 03 4A 12 78 42 F0 20 02 01 4B 1A 70 70 47 14 00 00 20 08 00 00 20 18 00 00 20 1C 00 00 20 4E 77 ------------主:数据
06 ------------------------从:回ACK

02 02 FD 20 00 00 20 24 00 00 20 28 00 00 20 2C 00 00 20 00 BF FE E7 03 49 08 60 00 BF 02 49 09 68 00 29 FB D1 70 47 04 00 00 20 04 48 00 68 20 B1 03 48 00 68 40 1E 01 49 08 60 70 47 00 00 04 00 00 20 41 61 70 47 01 61 70 47 F0 B5 04 46 16 46 00 25 00 22 01 F0 0F 05 01 F0 10 07 07 B1 35 43 00 20 1E E0 01 27 87 40 1F 40 C7 B1 22 68 4F EA 80 0C 0F 27 07 FA 0C F7 BA 43 87 00 05 FA 07 F7 3A 43 28 29 04 D1 01 27 87 40 1F 40 67 61 05 E0 48 29 03 D1 01 27 87 40 1F 40 27 61 22 60 47 1C B8 B2 08 28 DE D3 08 20 22 E0 01 27 87 40 1F 40 E7 B1 62 68 A0 F1 08 07 4F EA 87 0C 0F 27 07 FA 0C F7 BA 43 A0 F1 08 07 BF 00 05 FA 07 F7 3A 43 28 29 04 D1 01 27 87 40 1F 40 67 61 05 E0 48 29 03 D1 01 27 87 40 1F 40 27 61 62 60 47 1C B8 B2 10 28 DA D3 F0 BD 02 46 90 68 08 40 08 B1 01 20 70 47 00 20 FC E7 10 B5 4F F4 C0 60 00 F0 05 F9 40 F2 04 60 00 F0 01 F9 4F F4 C0 43 03 22 10 21 02 48 FF F7 92 FF 10 BD 00 00 00 10 01 40 10 B5 40 F2 03 60 00 F0 F1 F8 07 23 03 22 48 21 01 48 FF F7 83 FF 10 BD 00 0C 01 40 70 B5 04 46 00 26 21 46 27 48 FF F7 CF FF 05 46 26 48 00 5D 30 B1 01 28 0D D0 02 28 20 D0 03 28 3B D1 35 E0 35 B9 00 20 21 49 41 F8 24 00 01 20 1E 49 08 55 35 E0 7D B9 1D 48 50 F8 24 00 40 1C 1B 49 41 F8 24 00 08 46 50 F8 24 00 03 28 06 D3 02 20 16 49 08 55 02 E0 00 20 14 49 08 55 20 E0 25 B1 01 26 00 20 11 49 08 55 10 E0 10 48 50 F8 24 00 40 1C 0E 49 41 F8 24 00 08 46 50 F8 24 00 B0 F5 96 7F 03 D3 0A 26 03 20 08 49 08 55 08 E0 15 B1 00 20 05 49 08 55 03 E0 00 20 03 49 08 55 00 BF 00 BF 30 46 70 BD 00 0C 01 40 39 00 00 20 3C 00 00 20 10 B5 2A 48 00 78 00 F0 02 00 00 28 4D D0 02 20 FF F7 9C FF 26 49 08 70 01 20 FF F7 97 FF 25 49 08 70 04 20 FF F7 92 FF 23 49 08 70 20 48 00 78 01 28 02 D0 0A 28 0C D1 05 E0 4F F4 00 51 1F 48 FF F7 02 FF 06 E0 4F F4 00 51 1C 48 FF F7 FA FE 00 E0 00 BF 00 BF 17 48 00 78 01 28 02 D0 0A 28 0C D1 05 E0 4F F4 80 41 14 48 FF F7 ED FE 06 E0 4F F4 80 41 11 48 FF F7 E5 FE 00 E0 00 BF 00 BF 0D 48 00 78 01 28 02 D0 0A 28 0C D1 05 E0 4F F4 00 51 0A 48 FF F7 D8 FE 06 E0 4F F4 00 51 07 48 FF F7 D0 FE 00 E0 00 BF 00 BF 10 BD 14 00 00 20 35 00 00 20 36 00 00 20 37 00 00 20 00 10 01 40 00 20 00 F0 1F F8 4F F4 00 51 88 03 00 F0 10 F8 72 B6 00 F0 99 F8 FF F7 17 FF FF F7 29 FF 62 B6 00 F0 BA F8 03 E0 FF F7 1D FE FF F7 89 FF FA E7 02 4A 0A 40 02 43 02 4B 1A 60 70 47 80 FF FF 1F 08 ED 00 E0 04 4A 51 68 21 F4 60 51 41 EA 00 02 01 4B 5A 60 70 47 00 00 00 10 02 40 06 4A 02 EB 90 11 09 68 00 F0 1F 03 01 22 9A 40 11 43 02 4B 03 EB 90 12 11 60 70 47 00 10 02 40 00 20 00 21 2C 4A 12 68 42 F4 80 32 2A 4B 1A 60 00 BF 40 1C 28 4A 12 68 02 F4 00 31 19 B9 4F F6 FF 72 90 42 F5 D1 24 4A 12 68 02 F4 00 32 0A B9 00 BF FE E7 20 4A 52 68 1F 4B 5A 60 1A 46 52 68 5A 60 1A 46 52 68 42 F4 80 62 5A 60 1A 46 52 68 22 F4 40 32 5A 60 1A 46 52 68 42 F4 40 32 5A 60 1A 46 52 68 15 4B 1A 40 13 4B 5A 60 1A 46 52 68 13 4B 1A 43 10 4B 5A 60 1A 46 12 68 42 F0 80 72 1A 60 00 BF 0C 4A 12 68 02 F0 00 72 00 2A F9 D0 09 4A 52 68 22 F0 03 02 07 4B 5A 60 1A 46 52 68 42 F0 02 02 5A 60 00 BF 03 4A 52 68 02 F0 08 02 00 2A F9 D0 70 47 00 00 00 10 02 40 FF FF C3 F7 00 00 28 08 10 B5 FF F7 D8 AB ------------主:数据
06 -------------------------从:回ACK

02 03 FC 9B FF 10 BD 10 B5 12 48 00 68 4F F4 7A 71 B0 FB F1 F4 60 1E B0 F1 80 7F 01 D3 01 20 0F E0 60 1E 4F F0 E0 21 48 61 0F 21 4F F0 FF 30 FF F7 1E FD 00 20 4F F0 E0 21 88 61 07 20 08 61 00 20 08 B1 00 BF FE E7 00 21 48 1E FF F7 10 FD 10 BD 00 00 00 00 00 20 10 B5 4F F4 7A 70 FF F7 DB FD 4F F4 00 51 2C 48 FF F7 EE FD 4F F4 7A 70 FF F7 D2 FD 4F F4 00 51 27 48 FF F7 E3 FD 4F F4 80 41 25 48 FF F7 E0 FD 4F F4 7A 70 FF F7 C4 FD 4F F4 80 41 20 48 FF F7 D5 FD 4F F4 00 51 1E 48 FF F7 D2 FD 4F F4 7A 70 FF F7 B6 FD 4F F4 00 51 19 48 FF F7 C7 FD 4F F4 80 41 17 48 FF F7 C4 FD 4F F4 7A 70 FF F7 A8 FD 4F F4 80 41 12 48 FF F7 B9 FD 4F F4 00 51 10 48 FF F7 B6 FD 4F F4 7A 70 FF F7 9A FD 4F F4 00 51 0B 48 FF F7 AB FD 4F F4 80 41 09 48 FF F7 A8 FD 4F F4 7A 70 FF F7 8C FD 4F F4 80 41 04 48 FF F7 9D FD 4F F4 00 51 02 48 FF F7 9A FD 10 BD 00 00 00 10 01 40 38 29 00 08 00 00 00 20 3C 00 00 00 40 21 00 08 74 29 00 08 3C 00 00 20 6C 40 00 00 5C 21 00 08 00 F3 6F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1A 4C E0 ------------主:数据
06 -------------------------从:回ACK
//-----------------------------------------------------------------------数据发送帧结束

//----------------------------------------------------------------------EOT结束帧
//-----------------------------------------------------------------------
04 --------------------------主:EOT
15 --------------------------从:回NAK
04 --------------------------主:EOT
06 --------------------------从:回ACK
43 --------------------------从:回C确认结束

//--------------------------------------------------------------------------结束帧
01 00 F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6 50 72 6F 67 72 61 6D 6D 69 6E 67 20 43 6F 6D 70 6C 65 74 65 64 2E 0A 0D

另外讲下用SecureCRT失败的原因:用1024发帧的时候,起始帧如下:即起始帧竟然是STX开头也就是起始帧是1024字节的数据。具体可能是我没设置好,没有再去纠结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257775/article/details/135293773

网友A(2024-07-31):
Ymodem 是一个文件传输协议,它在 Xmodem 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文件传输的支持,使其更适合用于固件升级等应用。

网友B(2024-08-31):
Bootloader一般较小,占用的内存少,并且运行在设备的最初阶段。

网友C(2025-03-10):
STM32F103/STM32F407/GD32F103/GD32F303开发板,例程用HAL库/标准库开发。基本串口RS232\RS485通信及CAN接口 usbhid升级 U盘升级 sd卡升级升级学习方案开发板。
该开发板提供上位机升级软件,购买者可使用该上位机配合我们的升级例程学习给MCU在线更新升级,
升级测试上位机有,串口上位机、CAN上位机、USB-HID上位机,tcp升级测试上位机
上位机软件使用VS2022开发平台,C#语言开发,该开发板提供上位机工程源码。
bin文件AES256加密解密升级功能!
有以下例程:
1、CAN总线升级/RS485总线升级
2、USB-HID上位机升级
3、TCP上位机升级
4、SD卡升级
5、U盘升级
6、RS232升级
7、AES256加密升级
联系QQ:2991348510

网友D:
Ymodem是一种常用的文件传输协议,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固件更新过程中,特别是在串口通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