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温度传感器配置

楼主(2024-03-11):
配置STM32温度传感器需要使用ADC(模数转换器)模块。首先需要打开ADC和相应的引脚时钟,然后设置ADC的模式、采样时间和转换通道。以下是示例代码:

```c
#include "stm32f10x.h"
// 配置STM32温度传感器
void ConfigureTemperatureSensor()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设置ADC时钟为PCLK2的六分之一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打开ADC1时钟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外部触发禁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ADC通道数为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ADC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配置ADC1的通道16,采样时间为55.5个周期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使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
    ADC_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复位转换器校准寄存器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开始转换器校准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
```

三、数据采集与处理

1. 实时数据采集

在配置完STM32温度传感器后,可以通过ADC模块进行实时数据采集。以下是示例代码:

```c
// 读取温度数据
float ReadTemperatureData()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等待转换完成
    uint16_t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读取ADC转换结果
    float temperature = (float)adc_value * 3.3 / 4096; // 转换为电压值
    return temperature;
}
```
2. 温度数据处理

获取到ADC转换的原始数值后,我们可以将其转换为实际温度值。因为温度传感器的特性会因芯片型号而有所不同,可使用查阅的芯片手册作为参考。以下是一个示例转换函数:

```c
// 将ADC数值转换为温度值
float ConvertToTemperature(uint16_t adc_value)
{
    // 在此添加转换公式,将ADC数值转换为实际温度值
    // ...
}
```
四、温度数据的显示与应用

将温度数据显示到合适的设备上,例如LCD显示屏、串口终端或是发送到网络上等。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使用UART发送温度数据到串口终端:

```c
// 温度数据显示
void Display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char buffer[20];
    sprintf(buffer, "Temperature: %.2f C\r\n", temperature);
    USART_SendString(USART1, buffer); // 使用指定的串口发送字符串
}
```
五、结论

本研究报告介绍了STM32温度传感器的控制和数据处理技术。通过配置温度传感器、实时数据采集以及数据处理方法,我们可以方便地获取温度数据并进行相应的显示和应用。相应的代码示例可以作为初学者学习STM32温度传感器的参考。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enelaus36/article/details/136175053

网友A:
这是内部温度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