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备树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4-03-11):
就像程序里的msp函数吗?把具体硬件接口抽象出来

网友A:
设备树(Device Tree)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描述嵌入式系统硬件配置的一种机制,特别是在Linux内核环境中。它的关键优势和功能包括:

1. **硬件描述标准化**:
   设备树以一种标准的、平台无关的方式来描述硬件平台的拓扑结构和配置细节,比如CPU、内存、总线、外设、中断控制器、GPIO控制器、I²C总线上的设备以及其他任何与系统相关的硬件资源。

2. **解耦硬件和软件**:
   设备树允许硬件配置与操作系统内核分离,不同的硬件平台只需要提供相应的设备树描述文件,无需修改内核源代码,这样极大地简化了针对多种硬件平台的操作系统移植和维护。

3. **减少冗余**:
   在设备树引入之前,许多板级硬件信息需要硬编码在内核模块或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中,导致大量重复代码。设备树消除了这种冗余,一个芯片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开发板上复用,只需要一个设备树文件描述各自的板级差异。

4. **动态配置**:
   设备树在系统启动时由bootloader加载到内存中,并由操作系统内核解析。内核可以根据设备树提供的信息动态地初始化和管理硬件设备,包括分配内存、设置中断、挂载驱动等。

5. **灵活性增强**:
   设备树结构灵活,能够适应硬件配置的变化,例如增加或移除设备时,只需更新设备树文件,不需要重新编译整个内核。

总之,设备树的设计旨在简化操作系统与硬件平台的集成,提高可移植性和灵活性,并减少因硬件变更而引发的软件复杂性。设备树源文件(.dts)经过设备树编译器(Device Tree Compiler, DTC)转换成二进制设备树Blob(.dtb),然后在系统启动时被加载并解析。

网友B:
设备树概念是在Linux系统中

网友C(2024-04-20):
设备树(Device Tree)是一种用于描述硬件平台和设备信息的数据结构,它在嵌入式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网友D:
设备树可以描述嵌入式系统中的各种硬件设备,包括处理器、外设、总线、传感器、接口等。

网友E:
设备树提供了一种硬件抽象的方式,使得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编写通用的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内核。这样可以降低针对不同硬件平台进行软件移植的难度。

网友F:
设备树主要是针对Linux内核而言的

网友G:
其实,设备树允许系统在运行时动态地配置硬件设备,而不需要修改内核代码。这使得系统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不同的硬件配置和变化。

网友H:
设备树可以作为硬件描述和维护的标准,使得硬件设计人员、驱动程序开发人员和操作系统开发人员之间可以更好地协作和沟通

网友I:
我的理解是,设备树可以帮助实现跨平台的兼容性,使得相同的设备树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使用,从而简化了软件开发和移植的工作

网友J:
设备树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着描述硬件信息、提供硬件抽象、动态配置硬件、硬件描述和维护、以及跨平台兼容性等重要作用。它为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提供了便利和灵活性

网友K:
一般就是为了快速配置硬件底层功能的

网友L:
其实设备数一般在linux里用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