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晶振选型时候的12pf,20pf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03-11):
选不同pf是指匹配电容的大小吗

网友A:
负载电容不同

网友B(2024-04-25):
可能是好使与不好使的区别

网友C:
在晶振选型时,12pF和20pF是指晶振的负载电容,它们的区别在于晶振的工作条件和应用环境不同

网友D:
12pF负载电容:适用于一些高频率的晶振,通常在高速的数据传输或处理中使用

网友E:
一般来说,12pF的晶振适合于一些需要快速响应和高频率稳定性的应用场景

网友F:
没注意过啊,一般都是直接用官方推荐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
20pF的晶振适合于一些对频率稳定性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H:
我觉得20PF的更适用于一些低频率或一般性的晶振,通常在一般的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中使用

网友I:
在选择晶振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MCU的要求来确定负载电容的大小

网友J:
一般来说,MCU的技术文档或数据手册会提供对应的晶振负载电容的建议值,以确保晶振能够正常工作并满足系统的性能要求

网友K:
就直接使用推荐参数多好,自己改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L:
负载电容不同吧

网友L:
应该电容越小频率越快

网友M(2024-05-27):
就是负载电容的问题,主要是看MCU或者外部的起振电容匹配,这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N(2024-06-27):
负载电容值吧

网友O:
根据实际场景选择,否则会不起振

网友P:
负载电容的问题

网友Q:
不合适的电容会导致晶振不起振

网友R(2024-08-09):
适配不同的规格晶振

网友S(2025-06-30):
晶振选型中的 12pF、20pF 指负载电容(CL),直接影响晶振频率稳定性:
CL 值不同:需匹配电路中晶振两端对地电容(C1、C2)的并联等效值,公式 CL=(C1×C2)/(C1+C2)+ 杂散电容(约 3pF)。
影响频率:CL 值与频率负相关,12pF 晶振频率精度更高(如 12MHz±20ppm),20pF 稳定性稍低但抗干扰强,适合工业环境。
匹配性:需根据 MCU 推荐值选择(如 STM32 常配 18pF),CL 不匹配会导致频率偏移或起振困难。

网友T:
12pF 和 20pF 为晶振负载电容,值越小需匹配电容越小,影响振荡稳定性。

网友T(2025-09-25):
晶振选型中 12pF 和 20pF 指负载电容值,需与芯片匹配电路匹配。负载电容不匹配会导致振荡频率偏差,影响串口等时序敏感功能。12pF 适用于电路寄生电容小的场景,20pF 用于寄生电容较大的情况。需根据芯片手册推荐值,结合 PCB 布线寄生电容综合选择,确保振荡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