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允许厂家自己修改框架的话,那不会造成碎片化吗?

楼主(2024-03-11):
(无正文)

网友A:
原本不也是这样吗??

Atmel 的 AVR、Microchip 的 PIC、ST 的 STM8、TI 的 MSP430、8051、还有各个厂家的私有指令集,,本来也是一个厂家一个编译器啊

现在 RISC-V 就算碎片化,,一家一个编译器,,但基本架构还是相同的,,相似点 80%、差异点 20%,,比之前的碎片化小多了。。

网友B:
arm厂家的不就可以统一用一个编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