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要超频是不是不能直接在cubemx里配置啊?

楼主(2024-03-11):
要生成后修改程序文件吗

网友A:
是的吧,CubeMX不允许超频设置

网友B:
不可以,不然会报错,

网友C(2024-04-20):
是的,软件会直接报错的

网友D:
正常来说,是修改外部晶振,直接就可以实现超频了

网友E:
其实超频没啥意思的,很容易让芯片死机

网友F:
你要是超频的话,需要通过cubemx配置好的程序再进行修改的哦

网友G:
我觉得超频是没啥意义,不建议使用

网友H:
我觉得超频可以试试直接替换外部的晶振,比如8M的你直接换成12M的

网友I:
当然了,软件要是随便让你配置超频,那还了得

网友J:
Cubemx是中规中矩的操作软件,不是随便配置超频的哦

网友K:
对的,正常cubemx来配置超频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L:
可以用cubemx配置好的工程来修改超频,但是也有一定的概率超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