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f001兼容stm8是指可以直接烧录stm8的程序文件吗?

楼主(2024-03-11):
还是引脚兼容啊

网友A:
估计不行,因为内核不一样啊

网友B:
应该是硬件兼容,但是固件不能兼容

网友C:
你还是自己写代码吧,直接烧录估计不行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兼容性指的是硬件或软件之间的互操作性。如果一个芯片或开发板被称为与STM8兼容,通常意味着它具有与STM8相似的架构、功能和接口,可以使用相同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库进行开发。这意味着您可以使用相同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链来编写、编译和烧录程序文件

网友E:
大致是不行的,还是自己写固件比较好

网友F:
建议你看看手册,手册一般能说明一切的

网友G:
直接烧录试试呗,但是你应该烧录不进去吧

网友H:
不能,肯定不行啊,STM8的内核比较特殊的

网友I:
你看看你的F001咋介绍的呗,一般是不能烧录STM8的固件的

网友J:
你的兼容也不能完全兼容啊,完全兼容STM8好像只有芯旺还是芯圣来着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