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匹配电容该怎么选啊?

楼主(2024-03-11):
选大一点或者小一点会造成频率变化吗

网友A(2024-04-23):
一般晶振的手册都是给你提供的

网友B:
查阅所使用的晶振的规格书,找到晶振的额定频率和推荐的负载电容范围

网友C:
根据晶振的规格书,计算所需的总负载电容

网友D:
可以根据总负载电容和晶振规格书中的推荐范围,选择合适的匹配电容

网友E:
通常,总负载电容由晶振内部的额定负载电容和外部匹配电容组成

网友F:
其实匹配电容的值应该在规格书中推荐的范围内,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测试进行微调

网友G:
在选择匹配电容后,进行测试和验证以确保晶振在所需的频率下正常工作

网友H:
你就看大家设计呗,一般都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

网友I:
你要是选择晶振的时候,其实看看规格书一般就知道匹配电容是多少了

网友J:
建议先按照参考手册推荐的进行使用

网友K:
常用的8M、12M是10-22PF,其他的记不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