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pcb设计的时候电容要不要包地处理啊?

楼主(2024-03-11):
地线围一圈真的能减小干扰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铺地铜

网友B:
现在我是都进行铺铜处理的

网友C:
包地处理可以减少电容引脚的电磁辐射和敏感性,从而降低电路的EMC问题

网友D:
通过将电容的引脚连接到地平面或地线上,可以有效地屏蔽电容引脚的高频信号,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E:
电容的地引脚通常是用于提供电容的参考地,以确保电容正常工作

网友F:
将电容的地引脚连接到地平面或地线上,可以提供稳定的地参考,减少地回路的阻抗,提高电容的性能

网友G:
包地处理可以提供短接和低阻抗的电流路径,减少电容引脚和地之间的电阻和电感

网友H:
一般来说,包地助于提供稳定的电源和地连接,减少电压噪声和电流回路的不稳定性。

网友I:
在PCB设计中,应尽量保持连续的地平面,避免地平面的分割和断开。这可以提供低阻抗的地回路,减少电流环路和电磁干扰

网友J:
在布局电容引脚时,应尽量将电容引脚靠近地平面或地线,并尽量减少电容引脚与其他信号线的距离。这可以减少电容引脚的电感和电磁辐射

网友K:
在选择电容时,应考虑其封装类型和引脚布局。例如,选择具有两个对称引脚的电容,可以更容易地进行包地处理

网友L:
包地处理是一种有助于提高电路性能和减少电磁干扰的常见做法。在进行PCB设计时,可以考虑采用包地处理来布局和连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