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只要是arm架构的mcu都可以用gcc编译吗?

楼主(2024-03-11):
用gcc的话是怎么调试啊

网友A:
貌似ARM内核都可以用GCC编译,当然前提是动手能力要强。
想要用GCC来调试代码最主要的是需要.ld文件和相对应的启动文件。
J-Link和DAP_LINK都可以作为调试工具。

网友B:
建议还是使用常规的keil等IDE进行开发

网友C(2024-04-18):
只要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就是可以用GCC调试的

网友D:
其实keil就是编辑器+GCC的方式吧

网友E:
没必要啊,这么调试的话比较麻烦,每次都要配置环境的

网友F:
你不如用keil的方式来搞了

网友G:
我记得小华好像也提供过关于GCC的编译操作吧

网友H:
是的,大多数ARM架构的MCU都可以使用GCC编译器进行编译。GCC是一个开源的跨平台编译器,支持多种架构和处理器,包括ARM架构

网友I:
许多ARM芯片厂商都提供了针对其芯片的GCC工具链,同时也有一些第三方的GCC工具链适用于ARM架构的MCU

网友J:
肯定是可以的,只是对MCU而言用GCC编译比较麻烦。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ARM芯片可能需要不同版本或者特定的配置来使用GCC进行编译

网友L:
建议在选择GCC编译器时,建议查阅芯片厂商提供的文档和工具链,以确保选择适用于特定芯片的编译器版本和配置

网友M:
一般情况来说,大多数ARM架构的MCU都可以使用GCC编译器进行开发,但在选择和配置编译器时,最好参考芯片厂商提供的指南和工具链

网友N:
全部都是需要GCC编译器开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