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2F介绍说能以太网传输200m以上的距离?

楼主(2024-03-11):
CH392F介绍说能以太网传输200m以上的距离?这距离是怎么做到这么远的?对网线有限制吗?还有就是最远可以达到多少?200米是极限还是测试正常的结果?一般测试可延长距离的话,用什么方式测?是网线检测仪吗?

网友A:
这么长距离,1个雷击然后感应电就难以承受,需要加很多保护。
推荐使用光纤方案。

网友B:
影响传输距离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PHY的收发功率一个是传输线材。我们实际测试200米以内(包含200米)用超五类以上的线材,测试收发是没有问题的,测试方法就是实际接线测收发数据。

网友C:
肯定会受网线限制的

网友D:
CH392F是一款以太网物理层(PHY)芯片,它支持100Mbps的以太网传输速率。

网友E:
200米的情况下速度是否能保证不降?

网友F:
200米传输无损耗?

网友G:
这款芯片内置了以太网MAC和PHY,集成了TCP/IP网络协议栈,提供了UART、SPI等控制接口,帮助嵌入式设备快速接入以太网。它适用于工业控制、智能家居、便携联网设备等应用场合。

网友H:
如果 CH392F 或类似的以太网物理层芯片声称能够支持超过 200 米的传输距离

网友I:
这一长距离传输能力的实现得益于CH392F内置的物理层(PHY)设计,它能够支持较长的电缆传输,而不损失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J:
CH392F是一种以太网协议栈管理芯片,它主要用于单片机系统进行以太网通讯。这种芯片自带10M以太网介质访问控制层(MAC)和物理层(PHY),并且完全兼容IEEE802.3协议。它还内置了IP、DHCP、ARP、ICMP、IGMP、UDP、TCP等以太网协议栈固件,这使得单片机系统可以方便地进行网络连接。

网友K:
可以将信号进行放大或转换,从而实现更长距离的传输。

网友L:
CH392F是一款以太网接口芯片,它由南京沁恒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具备完整的以太网协议栈,包括MAC层和PHY层,并内置了IP、DHCP、ARP、ICMP、IGMP、UDP、TCP等协议。这使得CH392F非常适合用于单片机系统进行网络通信。

网友M:
CH392F芯片在一定条件下确实能够支持200米以上的以太网传输距离。

网友N:
CH392F是一款以太网PHY芯片,用于实现物理层的以太网数据传输。它符合IEEE 802.3以太网标准,支持10/100Mbps的传输速率,并具有低功耗、高集成度等特点。

网友O:
在理想条件下,以太网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这是因为在以太网传输过程中,信号会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网友P:
CH392F的传输距离,它确实声称可以实现200米以上的以太网传输。

网友Q:
CH392F以太网协议栈接口芯片支持200米以上的以太网通讯距离。

网友R:
CH392F芯片在特定的条件下,例如使用高质量的双绞线、良好的网络布线和信号调节器等,可以实现超过100米的传输距离,甚至达到200米以上。

网友S:
200米估计速率和可靠性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