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电机启动发热大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4-03-11):
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啊

网友A:
各种因素都有可能有 可以各个部分排查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负载远远大于电机的能力了

网友C:
这个跟供电这边的功率过大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D:
摸一下供电线路是不是也发热了  监测一下电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机的pid参数调节的有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发生堵转啊

网友G(2024-04-22):
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H:
如果有霍尔德话,可能霍尔与三相不一致也会导致发热量大的

网友I(2024-06-26):
要看下是不是正常的启动,如果启动时位置判断异常,电流会比较大,相位正常通常电流会比较小,另外要看下MOS驱动参数,驱动电阻如果太大,管子的开关损耗就会比较大,发热会比较严重

网友J:
1.检查启动时候的相电流波型是否正常
2.检查硬件gs波形,看看开通关断的死区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K:
如果电机启动时承受的负载过重,超出了其额定负载能力,就会导致电机启动时发热。这可能是由于负载过大或者电机设计不当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