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USB中断和等时传输,每微帧是不是只能传3次?

楼主(2024-03-11):
还是说可以更改啊

网友A:
你这里1帧的时间是1ms.
每次transaction不能跨帧,即不能一半在前一帧另一半在后一帧。
至于一帧传几次,看具体数据量和传输模式,等时同步传输无握手,
中断传输还有握手,握手成功才算1次。

在一帧里传输哪些,HOST根据当前各种传输需求自行安排带宽。

所以 说每帧传几次意义不大。

网友B:
每微帧的传输次数并不是固定的三次,而是取决于端点的类型和带宽。

网友C(2024-04-20):
USB中断传输和等时传输在每个微帧中都有机会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D:
这块估计可以默认的,主要是靠USB的协议来处理

网友E:
在USB 2.0规范中,每个微帧的长度为125μs,每个端点在一个微帧内最多可以传输1024个数据包

网友F:
对于USB中断传输和等时传输,每个端点在一个微帧内最多可以传输3个数据包。

网友G:
正常来说,在一个微帧内,每个端点最多可以进行3次数据传输。

网友H:
应该是不可以修改的吧

网友I:
这应该算是协议,固定的

网友J:
最多可以发三次啊,可以比三次少,好像

网友K:
这个真没具体研究过,不过你可以看看协议的啊,应该就能看懂了吧

网友L:
话说,没微帧发三次是怕数据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