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51用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24-03-11):
在定时中断中用一个全局变量tms来计时,然后在延时子程序中利用tms做延时,程序如下:u8 tms;
void  Delay(u8 ms);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SFR();                //扩展SFR(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GPIO_config();
        Timer_config();
        EA = 1;
       Delay(10);
        while (1);
}
void Timer0_ISR_Handler (void) interrupt TMR0_VECTOR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 TODO: 在此处添加用户代码
        ++tms;
}

void Delay(u8 ms)
{
       tms=0;
     while(tms<ms);
}

仿真时发现程序死在Delay中,查看tms正常计时,也已超过设定的ms值,但就是无法跳出while(tms<ms)循环。请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程序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B:
程序逻辑没看到问题,加个if  break语句试试。

网友C:
++tms;要做边界检查。
tms,ms,定义为volatile

网友D:

while()后面加几个nop试试。

网友E:
你这是基础不牢啊,一旦进入main里的while,根本就没机会执行delay了。

网友F:
tms=0;
while(tms<ms);
你这是要做什么操作呢?定时器启动了吗?定时器中断取反个IO,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基础不牢啊,一旦进入main里的while,根本就没机会执行delay了。

delay中有一个while(tms<ms)的循环

楼主:
定时器确认已启动,仿真时查看tms已开始计时,只是tms大于ms了还是跳不出while(tyms<ms)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后来发现需要把delay中的tms=0放到外面就能正常运行了.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SFR();                //扩展SFR(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GPIO_config();
        Timer_config();
        EA = 1;
       tms=0;
       Delay(10);
        while (1);
}
void Delay(u8 ms)
{
     while(tms<m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后来发现需要把delay中的tms=0放到外面就能正常运行了.
void main(void)
{

变量添加volatile声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添加volatile声明即可

正解,谢谢.之前用ARM好像不用这个声明也可以, c51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s;要做边界检查。
tms,ms,定义为volatile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