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可以用哪个芯片做一个CAN收发器?

楼主(2024-03-11):
可以用哪个芯片做一个CAN收发器?市面上的CAN调试工具都太贵了。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A:
肯定是带CAN口的8位单片机便宜,目前型号需要自己进行查阅

网友B(2024-08-08):
用个带CAN接口的MCU来做就行了。

网友C:
你说的芯片是专门指向新定义的吗

网友D:
CAN有专门的小IC,可以使用8位单片机

网友E:
选择适合的CAN收发器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数据传输速率:确保收发器支持所需的数据传输速率。
ESD保护:选择具有适当静电放电保护级别的收发器。
电源电压:根据系统供电情况选择合适的收发器。
功耗: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选择低功耗的收发器。
环境适应性:考虑工作环境,如温度范围、电磁干扰等。

网友F:
在选择合适的CAN收发器芯片时,需要考虑数据传输速率、工作电压、温度范围、封装类型以及成本等因素

网友G:
需要一个CAN控制器和一个CAN收发器。

网友H:
SN65HVD230

网友I:
TJA1040 和 TJA1050

网友E:
TDA51SCANHC SOIC封装隔离式CAN收发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网友J:
XMC系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