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CubeMX生成的HID例程识别不了?

楼主(2024-03-11):
为什么CubeMX生成的HID例程识别不了?显示未知设备。

网友A(2024-04-20):
之前的HID例程是OK的吗?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先弄个HID的好用的例程,再给开发板使用也能正常枚举的,再自己移植

网友C:
可能是时钟不对,导致的HID枚举失败

网友D:
你的USB功能是不是就不行啊?

网友E:
看看你的数据线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F:
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也会这样的

网友G:
如果时钟配置错误,不是48MHZ的USB的时钟也是不行的

网友H:
当然了,可以截图看看你的cubemx配置的时钟部分,是否正确

网友I:
建议楼主直接搞个靠谱的例程先保证硬件是OK的才行啊

网友J:
显示未知设备的话,有几种,一种是电源供给不足,一种是时钟配置错了,一种是数据线问题/电脑USB接口的问题,还有就是枚举失败或者描述符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