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条波形心电监护仪

楼主(2024-03-11):
1.介绍
迪文屏的波形一共拥有8个通道,最近刚好有测试项目要用到七个通道,正好就做一下项目的模板,设计了一款七条波的心电监护仪。
2.设计
首先是系统的整体框架设计,最近迷上了ESP32,所以想借用一下ESP32作为和迪文屏通信的中间桥梁,整体框架如下图1所示。

那么迪文屏和ESP32采用什么通信呢?当然是串口,ESP32和手机/PC采用HTTP通信。硬件间的通信如下图2所示。

首先准备素材,这里主要是一个背景图和报警时的图像,如下图3和4所示。

之后就开始在迪文软件上进行设计,心电波形采用【动态曲线】控件,电池电量显示采用【基本图形控件】,其余均采用【文本显示】控件,设计完如下图5所示。

之后编写ESP32的WEB网页,设计报警显示、心电波形的数据显示及其他生命体征的显示逻辑。
这里有一个设计事项,本来想直接通过8283让屏幕显示波形,但是屏幕波形有七条,且刷新速率较快,所以我自定义了一个84协议,代码如下。
void ReceiveDate3()
{
        u8 N=0;        bit Flog=1;
        while(Flog)
        {
                if((R_u3[N]==DTHD1)&&(R_u3[N+1]==DTHD2))   //5A A5 07 82 1000 0001 0002
                {
                        if(R_u3[N+3]==0x82)
                        {
                                u8 i=0;
                                for(i=0;i<((R_u3[N+2]-3)/2);i++)
                                Write_Dgus(((R_u3[N+4]<<8)+R_u3[N+5]+i),((R_u3[N+6+2*i]<<8)+R_u3[N+7+2*i]));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else if(R_u3[N+3]==0x83)                    //5A A5 08 83 1000 02 0001 0002
                        {
                                u8 i=0;u16 Temp=0;
                                for(i=0;i<R_u3[N+6];i++)
                                {
                                        Temp=Read_Dgus(((R_u3[N+4]<<8)+R_u3[N+5]+i));
                                        R_u3[N+7+2*i]=(u8)(Temp>>8);
                                        R_u3[N+8+2*i]=(u8)(Temp);
                                }
                                R_u3[N+2]=(2*R_u3[N+6])+4;
                                for(i=0;i<(R_u3[N+2]+3);i++)
                                OneSendData3(R_u3[N+i]);
                        }
                        else if(R_u3[N+3]==0x84 && R_u3[N+2] == R_CN3-3)
                        {
                                u16 y0, y1, y2, y3, y4, y5, y6;
                                y0 = R_u3[N+4];
                                y1 = R_u3[N+5];
                                y2 = R_u3[N+6];
                                y3 = R_u3[N+7];
                                y4 = R_u3[N+8];
                                y5 = R_u3[N+9];
                                y6 = R_u3[N+10];
                                t5l_write_chart(0, y0, y1, y2, y3, y4, y5, y6);
                        }
                        N++;
                }
                if(N<(R_CN3-4))
                        N++;
                else
                        Flog=0;
        }
}

//=======================================
#define CHART_ADDR        0x0310
#define POINT_NUM        0x01
#define CHART_NUM        0x07

void t5l_write_chart(u8 chart_id, u16 y1, u16 y2, u16 y3, u16 y4, u16 y5, u16 y6, u16 y7)
{
        u8 chart_cmd[4 + 2 * CHART_NUM + CHART_NUM*POINT_NUM*2] = {0x5A, 0xA5, CHART_NUM, 0x00};

        chart_cmd[4] = chart_id;
        chart_cmd[5] = POINT_NUM;
        chart_cmd[6] = (u8)(y1 >> 8);
        chart_cmd[7] = (u8)(y1);
        chart_cmd[8] = chart_id+1;
        chart_cmd[9] = POINT_NUM;
        chart_cmd[10] = (u8)(y2 >> 8);
        chart_cmd[11] = (u8)(y2);
        chart_cmd[12] = chart_id+2;
        chart_cmd[13] = POINT_NUM;
        chart_cmd[14] = (u8)(y3 >> 8);
        chart_cmd[15] = (u8)(y3);
        chart_cmd[16] = chart_id+3;
        chart_cmd[17] = POINT_NUM;
        chart_cmd[18] = (u8)(y4 >> 8);
        chart_cmd[19] = (u8)(y4);
        chart_cmd[20] = chart_id+4;
        chart_cmd[21] = POINT_NUM;
        chart_cmd[22] = (u8)(y5 >> 8);
        chart_cmd[23] = (u8)(y5);
        chart_cmd[24] = chart_id+5;
        chart_cmd[25] = POINT_NUM;
        chart_cmd[26] = (u8)(y6 >> 8);
        chart_cmd[27] = (u8)(y6);
        chart_cmd[28] = chart_id+6;
        chart_cmd[29] = POINT_NUM;
        chart_cmd[30] = (u8)(y7 >> 8);
        chart_cmd[31] = (u8)(y7);

        //写入命令
        write_dgusii_vp(CHART_ADDR, chart_cmd, 2 + CHART_NUM + CHART_NUM * POINT_NUM);
}
3.展示
将文件页面下载到迪文屏幕中,ESP32代码也下载到开发板上,迪文屏开机时的页面如下所图6所示。

使用手机连接ESP32服务器,迪文屏界面显示如下图7所示。

使用手机打开报警选项,对应的超标参数就会出现黄色或红色的背景闪烁,如下图8所示。

4.结论
该设计也体验了迪文屏的超强性能,能够如此流畅的显示7条波形还是非常厉害的,采用ESP32控件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在不同的终端下进行对迪文屏的控制。大家可以在该基础上进行扩展。

Demo演示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M411n7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