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人问PIC16F15xx系列可以用MCC开发吗?

楼主(2024-03-11):
该如何看呢?
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经测试,是支持的。

网友A:
对于小白来说的确是茫然无措。

网友B:
新手来说,确实不知道如何下手。我当年以为直接C代码就能烧录进去呢。折腾了几天才知道怎么个方法编译烧录。

网友C:
这个很新奇

网友D(2025-11-03):
PIC16F15xx 系列支持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开发。MCC 提供图形化配置界面,可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简化外设(如 ADC、UART、定时器)配置,支持该系列的核心功能与外设。需确保安装对应版本的 MPLAB X IDE 及 MCC 插件,选择适配的器件库,能显著提升开发效率,适合快速搭建应用框架。

网友E:
可以。PIC16F15xx 系列支持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开发。在 MPLAB X IDE 中,安装对应 MCC 插件后,新建项目选择该系列芯片,即可启用 MCC,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外设、生成初始化代码,简化引脚分配、中断等设置,提升开发效率,适用于快速搭建应用框架。

网友F:
可以。PIC16F15xx 系列完全支持 Microchip 的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开发工具。MCC 是图形化配置工具,可可视化配置该系列的 GPIO、定时器、UART 等外设,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无需手动编写底层驱动。搭配 MPLAB X IDE,能大幅简化开发流程、降低出错率,尤其适合快速原型开发与项目迭代,是 PIC16F15xx 系列高效开发的优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