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想用STM32做个USB转换器,能替换或者兼容FT4232

楼主(2024-03-11):
有人做过这个东西吗?USB知识太少,感觉没啥思路!

网友A(2024-04-20):
有的啊,比如USB的虚拟串口不就是么

网友B:
其实不如用芯片了,专业芯片做的话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C:
其实用ST的芯片做这种转接芯片的话,性价比很低啊

网友D:
USB的话,是可以通过枚举实现一些功能的

网友E:
正常是可以的,但是USB确实比较难哦

网友F:
我理解的是可以,做一些U盘,或者串口转换等都是OK的

网友G:
USB的知识不少的,可以看看《圈圈教你玩USB》就好了

网友H:
兼容FT4232是啥功能呢?

网友I:
你要是想兼容一些外设芯片,不如直接用这种专用的芯片比较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