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能否提供下LKS32MC081 PWM占空比的相关例程 谢谢

楼主(2024-03-11):
如题,能否提供下C081定时器采集PWM占空比的例程,谢谢

网友A(2024-04-23):
官方的例程里没有相关的操作么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ST的也行,因为凌鸥的风格和ST的挺像的

网友C:
正常来说,PWM方面凌鸥应该提供的很全很全才对啊

网友D:
你看看其他系列芯片是否有相关的例程,您可以修改一下,移植过来的

网友E:
这个得找FAE了,或者找代理商看看

网友F:
建议楼主直接先看看例程,其实例程都是大同小异,看看自己基本都可以改

网友G:
这个我觉得可以网上搜搜也应该能找到了吧

网友H:
你可以找例程啊,例程有PWM的控制吧,你改成占空比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I:
你板子哪儿来的,直接找给你板子的人,他们估计会有资料吧

网友J:
PWM调波这个其实就是修改时间就可以,把频率整上去

网友K:
建议直接去官网,官网的资料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