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仿真调试

楼主(2024-03-11):
CH592X蓝牙芯片仿真调试时出现这个错误,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已开启两线仿真
Error :WCH-Link failed to connect with riscvchip
Error :1.Make sure the two-line debug interface has been opened .If not,set board to boot mode then use ISP tool to open it
Error :2.Please check your physical link connection

网友A:
需要先进入boot,使能两线仿真接口,然后再进行仿真功能的使用。
完整的link下载仿真操作可以参考这个博客: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75521.html其次注意查看link的接线是否正确,即vcc、gnd、swdio和swclk分别对应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进入boot,使能两线仿真接口,然后再进行仿真功能的使用。
完整的link下载仿真操作可以参考这个博客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进入boot,使能两线仿真接口,然后再进行仿真功能的使用。
完整的link下载仿真操作可以参考这个博客 ...

你好,现在能够进入调试界面了,但是我想调试蓝牙主机例程,但是发现无法进行断点运行,变量也无法查看,我加上断点,他其实是全速运行,请问一下还缺什么步骤要做?

网友A:
蓝牙的功能代码不要加断点调试,会影响到蓝牙本身的运行。仿真添加断点会导致蓝牙无线传输出问题(蓝牙透传对时间要求很高),打断运行的状态,从而导致异常。
蓝牙和USB的功能代码均不建议使用仿真。
蓝牙芯片如果开启睡眠则无法仿真,因为芯片的主频是停止的。
如果是其他的功能如ADC,可以使用link下载仿真。
针对蓝牙的调试,建议添加打印信息观察对应的运行状态,我们也是通过此方法进行调试查看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功能代码不要加断点调试,会影响到蓝牙本身的运行。仿真添加断点会导致蓝牙无线传输出问题(蓝牙透传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