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波形用电流探头测试吗?有没有探头推荐一下?必须买原装的?

楼主:
电流波形用电流探头测试吗?有没有探头推荐一下?必须买原装的?

网友A(2024-03-12):
这几个波形需要用电流探头,电工用的钳表不能用,频率太低,要用高频电流探头。我用的泰克,接示波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波形需要用电流探头,电工用的钳表不能用,频率太低,要用高频电流探头。我用的泰克,接示波器上。 ...

高频电流探头,连接电路那一端是怎么连接

网友A:
需要跳线,断开被测电路的一根引线,用短电线再连上。高频电流探头的检测原理和钳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跳线,断开被测电路的一根引线,用短电线再连上。高频电流探头的检测原理和钳表一样。 ...

那也就是和万用表一样 串接进去是吧

网友A:
是串进进去的,但是有点一同。万用表是直接串接在电路中测量,电流探头是把钳口夹在串接的跳线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