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PN+PNP构成的桥式变换电路

楼主(2024-03-11):
NPN+PNP构成的桥式变换电路
1.Q5、Q6能不能换成NPN三极管?为啥这里用PNP?

2.Q7、Q8三极管的作用?保护MCU的IO?

3.C51、C52、R10的作用是?

@xch :CNMLGB
xch
这样蒲志高就不会叛变了

网友A:
可以全NPN,修改下电路就好,PN对管是简化电路降低压降
Q7,8是电压隔离(转换)的,芯片不直接对高压
电容是隔离直流的,电阻是保护用的,同时也可以测试电流

网友B:
1.Q5、Q6能不能换成NPN三极管?为啥这里用PNP?
可以,但你要提供比VH更高的电压才能让三极管导通。

2.Q7、Q8三极管的作用?保护MCU的IO?
反相,用于驱动PNP。

3.C51、C52、R10的作用是?
   C51、C52隔直通交流。R10用于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Q5、Q6能不能换成NPN三极管?为啥这里用PNP?
可以,但你要提供比VH更高的电压才能让三极管导通。

Vbe≥0.7 不就可以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be≥0.7 不就可以导通吗

可以,只要有足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要有足够电流。

e极的电压是悬空的 也就是0吧?那B>E是存在的?也就是会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e极的电压是悬空的 也就是0吧?那B>E是存在的?也就是会导通?

三极管是IB电流控制IC电流的器件,能否先了解清楚三极管的原理?了解了,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