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CU USB虚拟串口驱动谁有,万分感谢

楼主(2024-03-11):
USB虚拟串口的驱动谁有,万分感谢

网友A:
小华的USB虚拟串口貌似没有需要驱动的。把例程下进去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B:
使用win usb实现usb cdc虚拟串口,不需要装驱动。

网友C:
还能这样么

网友D:
现在的虚拟串口好像都不需要装虚拟驱动了。

网友E:
虚拟串口能够进行串口通讯嘛?

网友F:
楼主可以网上下载一下进行测试看看情况

网友G(2024-04-18):
引用 网友A:
小华的USB虚拟串口貌似没有需要驱动的。把例程下进去就可以识别了。

提供的例程编译报错的,很多头文件没有引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提供的例程编译报错的,很多头文件没有引入

那就自己手动添加呗。
以前的版本貌似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例程都弄好的。最新版本的库文件貌似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或许我记错了,是我自己把例程完善了。

网友H:
官网上不能下载吗?现在一般都不需要安装了,系统自动识别。

网友I:
推荐使用 winusb

网友J:
虚拟串口现在不需要驱动了,如果不识别,可能是程序得问题。

网友K:
不装驱动也可以用,不需要驱动就可以用嗯系统可以直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