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FDCAN 配置了没有通信

楼主(2024-03-11):
求助:FDCAN 不管手工写,还是cube 配置,都不能使用,norminal = 500K,Data = 2M;
参考了: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353

芯片:H743;时钟选 HSE 12M;

配置

也使能了代码;
  sFilterConfig.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sFilterConfig.FilterIndex = 0;
  sFilterConfig.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MASK;
  sFilterConfig.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ID1 = 0x111;
  sFilterConfig.FilterID2 = 0x7f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2,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sFilterConfig.FilterIndex = 1;
  sFilterConfig.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MASK;
  sFilterConfig.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ID1 = 0x222;
  sFilterConfig.FilterID2 = 0x7f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2,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sFilterConfig.FilterIndex = 2;
  sFilterConfig.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MASK;
  sFilterConfig.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ID1 = 0x333;
  sFilterConfig.FilterID2 = 0x7f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2, &sFilterConfig);

  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hfdcan1, FDCAN_REJECT, FDCAN_REJECT, FDCAN_FILTER_REMOTE, FDCAN_FILTER_REMOTE);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1,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0);
  HAL_FDCAN_Start(&hfdcan1);

  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hfdcan2, FDCAN_REJECT, FDCAN_REJECT, FDCAN_FILTER_REMOTE, FDCAN_FILTER_REMOTE);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2,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0);
  HAL_FDCAN_Start(&hfdcan2);
求助大侠!

楼主:
 h7_fdcan.zip (6.2 KB, 下载次数: 0)

楼主:
问题解决:CANFD 收发器的供电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