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单片机的IO的方向设置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吗

楼主(2024-03-11):
要配置PIC16F684的RC0和RC5引脚为输出并交替驱动LED闪烁,你可以使用MPLAB X IDE来编写和调试你的PIC代码,以及XC8编译器来编译它。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实现你的需求:
#include <xc.h>

// 配置配置单片机的配置字
#pragma config FOSC = INTRCIO   // 内部振荡器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禁用看门狗定时器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禁用上电复位定时器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RA3引脚作为普通输入,不作为复位
#pragma config CP = OFF         // 禁用代码保护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禁用数据EEPROM保护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 内部振荡器频率为4MHz

void main() {
    TRISC0 = 0; // RC0设置为输出
    TRISC5 = 0; // RC5设置为输出

    while(1) {
        RC0 = 1; // 使RC0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__delay_ms(500); // 延迟一段时间

        RC0 = 0; // 使RC0输出低电平,关闭LED
        RC5 = 1; // 使RC5输出高电平,点亮另一个LED
        __delay_ms(500); // 延迟一段时间

        RC5 = 0; // 使RC5输出低电平,关闭LED
    }
}
TRISC0  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吗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

楼主:
#pragma config FOSC = INTRCIO   // 内部振荡器
这个错了。

网友A:
以前的操作方式,现在都是用图形化配置生成配置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