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复位脚的冷知识

楼主(2024-03-11):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复位脚NRST,官方来说,有下面几个作用:
1)在芯片上电或者复位信号触发时,复位电路会将芯片的内部逻辑电路和寄存器等重置为初始状态,以确保芯片从一个可控的状态开始运行。
2)异常复位:当芯片发生异常情况,如电压异常、温度异常、时钟异常等,复位电路可以检测到异常信号并触发复位操作,以保护芯片免受异常情况的影响。
3)稳定复位:复位电路可以提供稳定的复位信号,确保芯片在复位期间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或者干扰。
4)时序控制:复位电路可以根据设计需求对复位信号进行时序控制,以确保芯片在正确的时机进行复位操作。
5)电源管理:一些复位电路还可以用于电源管理,例如在低电压情况下自动切断电源以保护芯片。
今天聊一点不一样的,先看看芯片复位电路的示意图
07d6821aee49d8120078126f461eb598
今天聊什么?
eeb72e0b42c6f2578a24004b3a5bd578
测试方法:
对NRST引脚外接一个100Ω的上拉电阻,通过各种复位方式测试芯片复位是否可以成功。
测试结果:
1)外部复位、电源复位、看门狗复位是可以直接作用系统复位的;
2)软件复位、低功耗管理复位是需要经过施密特触发器后作用于系统复位的。

两种不同的复位表现
外部复位、电源复位、看门狗复位
软件复位、低功耗管理复位
39f36e53ef957118ad25f5b94d9e3fb3 dd010554fbf8455a3a46fa22174ecd9c
对于上表中,NRST引脚在软件复位和低功耗管理复位后产生的1.2V电压,有以下的猜测:
首先,推测复位电路中的脉冲发生器是作用于MOS管的G极。
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如下:
1afe58757568e0f8dfc2d78c2e248bc4
猜测在NRST外接100Ω的上拉电阻后,上拉的3.3V电压会产生超过30mA的电流,导致NRST引脚的MOS管工作在击穿区,此时,可以通俗地把MOS管看成一个电阻,此时流经这个“电阻”的电流不变,电压越高,则“电阻”越大。
a7e1dd19223b18ca05d5e3f0b77a6f36
以上是对于复位电路的猜测,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