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J-Flash J-Link解锁GD32单片机

楼主(2024-03-12):
前言
提示:本篇所使用的工具为J-Link V9,软件为J-Flash V6.48b

当给GD32单片机Flash上锁,即配置安全保护后,单片机无法再通过keil、J-Link工具J-Flash烧录程序,

可通过J-Link STM32 Unlock或者J-Flash两种方法都可以。

我们先来用J-Link命令行验证下是否是真的开启了安全保护的

打开J-Link Commander

如下,根据提示,输入Connect,

根据提示,再输出?,选择你对应的单片机芯片,博主这里选择为GD32F303RC

根据提示,选择连接方式,博主这里使用的是SWD,所以输入s即可;
选择速率:输入4000即为4000kHz

如下,表示连接成功

我们使用mem 0x08000000 10命令来查看地址为0x08000000起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

上图中可以看到,提示我们并不能读取到内存(Flash)的的内容;
还有一种方法,GD32同STM32一样,可通过查看相应的配置寄存器内容来辨别是否安全保护(上锁),如下图

当地址0x1ffff800,即SPC的内容不是0xA5时,则处于保护状态,同样他的布字节同理
我们输入mem 0x1ffff800 10命令

可以看到SPC的地址并不是0xA5,而是0xBB,同理它的补字节即SPC_N,也不是0x5A,而是0x44,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前单片机Flash是处于保护状态的。

提示:演示使用的单片机为GD32F303RC

一、使用J-Flash工具解锁单片机
1.打开J-Flash软件

2.创建工程

选择芯片为STM32F103RC,256KB的Flash大小这一款

3.连接 J-Link
选择连接,Connect

弹窗,点击Yes

4.解锁Flash
选择Unsecure Chip,开始解锁

弹窗提示解锁成功,然后可以开始愉快的编程下载了

二、使用J-Link STM32 Unlock解锁GD32
1.打开J-Link STM32 Unlock工具

2.命令行输入
打开后,如下,输入2,为什么输入2,因为GD32F303类比为STM32F103(懂得都懂),虽然内核不同,但Flash大小相同

3.解锁成功
出现如下图所示即解锁成功

4.验证
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使用keil、J-Flash再下载程序(简单),或者使用命令行(略高级)来查看
打开J-Link Commander

如下,根据提示,输入Connect,

根据提示,再输出?,选择你对应的单片机芯片,博主这里选择为GD32F303RC

根据提示,选择连接方式,博主这里使用的是SWD,所以输入s即可;
选择速率:输入4000即为4000kHz

如下,表示连接成功

接下来根据手册,我们查看是是否解锁成功,查看0x1ffff800地址的头两个字节是否为A5 5A(即A5和它的补字节)

输入命令,mem 0x1ffff800 10,可以看到头两个字节是A5和5A,所以也验证了确实解锁成功了

同时,也可以验证下手册中提到的,当保护解除,会自动触发一次全片擦除

我们输入命令,mem 0x08000000 10,

可以看到,地址内的内容全变为0xFF,验证现象与手册中提到的是一致的。

三、附录
附录来源于网络,供参考未验证

GD32E230系列 <—> STM32F030系列
GD32E230F4 <—> STM32F030F4
GD32E230R8 <—> STM32F030R8

GD32F10X,GD32F30X,GD32E103,GD32F3X0 <—> STM32F103系列
GD32F103C8 GD32F303C8 GD32E103C8 GD32F3x0C8<—> STM32F103C8

GD32F450 <—> STM32F429系列
GD32F450VE <—> STM32F429VE

J-Link 命令行相关命令查询 https://wiki.segger.com/J-Link_Commander

总结
以上就是使用J-Falsh相关工具解锁GD32单片机的两种简易方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147894/article/details/136169916

网友A:
哥,人家提供了一键解锁,你这是整哪出。。。

怎么一键解锁呀,我用的GD32F103VE,上面三个方法都试了,就是连不上,有没有官方的链接,谢谢

网友B(2025-01-31):
J-Link 提供了一种专门用于解锁被锁定的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方法,虽然 GD32 系列与 STM32 类似,但 J-Link 工具的 STM32 Unlock 功能依然可以用于解锁。

网友C: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