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三种类型的内存使用

楼主(2024-03-12):
自动存储:用于保存局部变量。当函数被调用时,就会创建一个新的自动存储区域,并在函数返回结果时删除。只有返回值会被保留,并被复制到调用它的函数的自动存储中。这意味着,返回一个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是不安全的,因为底层数据会被默默删除。自动存储通常被称为“栈”。

分配的存储:运行malloc() 会返回的内存类型,这种内存会一直保留,直到被 free() 函数释放,所以可以被传递到任何地方,包括返回给上级调用函数。通常被称为“堆”。

静态存储: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在进程启动时分配,全局变量都存储在这里。

如果想通过一个函数“返回”内存,不必通过调用 malloc,可以直接将一个指向本地数据的指针传递给函数:

void getData(int *data) {
data[0] = 1;
data[1] = 4;
data[2] = 9;
}
void main() {
int data[3];
getData(data);
printf("%d\n", data[1]);
}

网友A:
三种类型内存使用比较多,数据传递也很容易出错

网友B:
运行malloc() 会返回的内存类型,这种内存会一直保留,直到被 free() 函数释放,所以可以被传递到任何地方,包括返回给上级调用函数。通常被称为“堆”。

网友C:
自动存储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D:
分配的存储,运行malloc() 会返回的内存类型,这种内存会一直保留

网友E:
静态存储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在进程启动时分配,全局变量都存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