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的命名约定

楼主(2024-03-12):
C 语言不支持命名空间。如果你想编写一个公共库,或者想命名某个“模块”,则需要给所有公共 API 的名称加上一个前缀。这些名称包括:

函数

类型

枚举值

另外,每个枚举也应该加上不同的前缀,这样才能分辨某个值属于哪种枚举类型:

enum color {
COLOR_RED,
COLOR_BLUE,
...
}

关于命名,并没有太多真正的约定,你可以随意选择蛇形命名法(snake_case)或驼峰式命名法(camelCase),但请记住保持一致!由于许多标准 C 类型都采用了 ptrdiff_t、int32_t  等形式,所以有人将类型命名为 my_type_t。

static
函数或文件级别的 static(静态)变量仅限文件内部访问。这些函数或变量不会作为符号导出,因此无法在其他源文件中使用。

static 也可以用在局部变量上,可以让变量在多次函数调用之间保持值不变。你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仅限于该函数使用的全局变量。你可以利用 static 计算和存储数据,以供后续调用重用。但请记住,这种使用方法与全局状态或共享状态有同样的问题,例如线程安全、递归冲突等。

网友A:
C语言的命名约定是一种编程风格,用于指导程序员如何为变量、函数和其他标识符命名。

网友B:
命名应尽量简洁且能准确表达其含义,避免过长或过于复杂的名称。

网友C:
变量名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但不能以数字开头。变量名区分大小写,应避免使用C语言的保留字作为标识符。对于全局变量,通常会在变量名前添加特定的指示符作为前缀,以表明变量的用途或所属的文件。例如,如果变量是某个源代码文件的公共对象,则可以使用该文件名作为前缀。

网友D:
结构体(struct)和联合体(union)的名称通常以大写字母开头,如MyStruct、DataUnion等。

网友E:
函数名同样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构成,并尽量使用简短明了的名称,通常由单个动词和单个名词组成。面向对象的函数名应包含动词,后跟下划线和对象名。布尔型函数通常以"is"或"is_"为前缀。

网友F:
常量通常使用大写字母和下划线组成,例如MAX_VALUE、PI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常量和变量,因为常量的值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G:
避免使用保留字或关键字作为宏定义名。

网友H:
常量名通常由下划线和字母构成,大写字母和数字组合用于整型、字符型和浮点型常量名,并以"_k"为后缀。

宏名:宏名建议使用全大写字母,以便于识别。

网友:
结构体和联合体的成员变量通常使用小写字母开头,单词之间使用下划线分隔

网友I:
在整个项目中保持命名风格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J:
应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后面可以跟字母、数字或下划线。
大小写敏感,习惯上变量和函数名使用小写字母,类型名称使用大写字母。
应具有描述性,长度适中,不宜过短或过长。

网友K(2024-04-17):
许多标准 C 类型都采用了 ptrdiff_t、int32_t  等形式,所以有人将类型命名为 my_type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