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4 车规级主频204兆 资源丰富

楼主(2024-03-12):
主频204MHz· 最多支持37路PWM· 多达54路GPIO
UM32G421 系列芯片是高性能低功耗的 ARM® Cortex® -M4 核的通用微处理器芯片。其中,M4 处理器核支持 DSP 指令集,有浮点运算单元(FPU)、内存保护单元(MPU)。系统最高工作时钟 频率 168MHz(204MHz @boost mode)。内置 FLASH 最大容量为 256KB,SRAM 最大容量为 64KB。支持 1.8 ~ 3.6V 宽电压供电。内置温度传感器、比较器、运算放大器,支持USB FS Device、ADC、DAC、USART、UART、SPI、I2C、I2S、CANFD等外设接口。

网友A:
哪家的?附加一下数据手册吧,也好让大家多了解一些。

国内的,有需求可以交流V:15323794243

网友B:
好多PWM

支持37路PWM 。

网友C:
哪里看到是车规级?

规格书上有详细的
规格书有详细的。有非车规 跟车规级

网友D(2024-04-16):
RAM,FLASH太小了

FLASH RAM 需要多大?

网友E:
17个定时最多支持37路PWM,看样子里面有那种专用的PW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