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学生管理系统

楼主(2024-03-12):
运行效果

  1.                                                 【学生管理系统2.0】
  2.                 ★————————————————————————————————————————★

  3.                            | 1. 信息录入                2. 成绩录入             3. 信息查询  |

  4.                            | 4. 成绩查询                5. 删除信息             6. 信息追加  |

  5.                            | 7. 更改分数                8. 查看排名             9. 成绩分段  |

  6.                            | 10.保存文件                11.文件输出             12.文件导入  |

  7.                 ★————————————————按0并回车退出——————————————————★
  8. 请输入执行数字:1
  9. *****************************************************信息录入***********************************************************
  10. 依次键入学号、姓名、性别、宿舍号码、电话号码,用一个【空格】隔开各数据,每一条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进行下一条输入。
  11.                                              【退出请输入'0'并回车】

样例:
541913460230 张三 男 1717 66666
在此输入:
1001 张三丰 男 521 888888
1001 张三丰 男 521 888888

1002 李四 男 522 555555
1002 李四 男 522 555555

请输入执行数字:3
请在此输入:1002
输入了错误的第一次选择数字!重新输入:
输入了错误的第一次选择数字!重新输入:
输入了错误的第一次选择数字!重新输入:
通过学号(输入1),姓名(输入2):1

输入学号(输入0并回车结束):1001
学号:1001 姓名:张三丰 性别:男 宿舍号码:521 电话号码:888888

输入学号(输入0并回车结束):

楼主:
源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malloc.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lib.h>
#define LEN sizeof(struct student)
struct student
{
    char num[20];//学号
    char name[20];//姓名
    char sex[20];//性别
    char room[20];//宿舍号码
    char tel[20];//电话号码

    char CHN[20];//语文
    char MATH[20];//数学
    char ENG[20];//英语
    char PE[20];//体育
    char PRO[20];//专业
    char average_score[20];//平均分

    struct student *next;
};
int n;//节点数

struct student *creat();//信息录入
void score(struct student *head);//成绩录入
void findinformation(struct student *head);//信息查询
void findscore(struct student *head);//成绩查询
struct student *del(struct student *head);//信息删除
struct student *insert(struct student *head);//信息插入
void update(struct student *head);//修改分数
void Oscore(struct student*head);//排序输出
void swap(struct student*p1,struct student*p2);//交换数据
void fenduan(struct student*head);//分段输出
int checknum(char ch[]);//检查纯数字的数据里是否混入了非数字的非法输入
int transformint(char ch[]);//纯数字整数(字符串转向int类型)
void save(struct student *head); //文件存储
void export1();//文件输出
struct student *import();//文件导入
int checkscore(char ch[]);//检查分数是否为0-99的纯数字
int IncludeChinese(char *str); //检查性名、性别是否包含汉字
int main()
{
    //微信关注公众号:C语言中文社区,免费领取更多
    struct student *head=NULL;
    char choose[20];
    menu://设置主菜单的点
    printf("\n");
    printf("\t\t\t\t\t\t【学生管理系统2.0】\t\t\t\t\t\n");
    printf("\t\t★————————————————————————————————————————★\n\n");
    printf("\t\t\t   | 1. 信息录入\t\t2. 成绩录入\t\t3. 信息查询  |\n\n");
    printf("\t\t\t   | 4. 成绩查询\t\t5. 删除信息\t\t6. 信息追加  |\n\n");
    printf("\t\t\t   | 7. 更改分数\t\t8. 查看排名\t\t9. 成绩分段  |\n\n");
    printf("\t\t\t   | 10.保存文件\t\t11.文件输出\t\t12.文件导入  |\n\n");
    printf("\t\t★————————————————按0并回车退出——————————————————★\n");
    printf("请输入执行数字:");
    while(scanf("%s",choose)&&checknum(choose)==0)//检查到不是纯数字 让用户重新输入
    {
        printf("输入无效,重新输入:");
    }
    switch(transformint(choose))
    {
        case 1:
            head=creat();
            break;
        case 2:
            score(head);
            break;
        case 3:
            findinformation(head);
            break;
        case 4:
            findscore(head);
            break;
        case 5:
            head=del(head);
            break;
        case 6:
            head=insert(head);
            break;
        case 7:
            update(head);
            break;
        case 8:
            Oscore(head);
            break;
        case 9:
            fenduan(head);
            break;
        case 10:
            save(head);
            break;
        case 11:
            export1();
            break;
        case 12:
            head=import();
            break;
    }
    if(transformint(choose)<0||transformint(choose)>12)//输入了不在执行数字范围内的数字返回主菜单的点
    {
        system("cls");//清理屏幕和缓冲区
        fflush(stdin);
        goto menu;
    }
    if(transformint(choose)!=0)//输入不是0,继续回到主菜单
    {
        goto menu;
    }
    system("cls");//结束时清理屏幕和缓冲区,打印下方的校徽
    fflush(stdin);
    printf("\n感谢使用!\n");
    printf("\n                                                     *\n");
    printf("                                                *  ***  ****\n");
    printf("                                              *** **** ****\n");
    printf("                                             **** **** **** ****\n");
    printf("                                             **** **** **** ****\n");
    printf("                                             **** **** **** ****\n");
    printf("                                             **** **** **** ****\n");
    printf("                                             **** **** **** ****\n");
    printf("                                              **** ******* ****\n");
    printf("                                                *************\n");
    printf("                                                    *****\n");
    system("pause");
    return 0;
}

struct student *creat()//录入信息,创建链表
{
    system("cls");
    fflush(stdin);
    printf("*****************************************************信息录入***********************************************************\n");
    printf("依次键入学号、姓名、性别、宿舍号码、电话号码,用一个【空格】隔开各数据,每一条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进行下一条输入。         \n");
    printf("                                             【退出请输入'0'并回车】                                                     \n");
    printf("样例:\n541913460230 张三 男 1717 66666\n在此输入:\n");
    n=0;
    struct student *head,*p1,*p2;
    head = NULL;
    p1=p2=(struct student*)malloc(LEN);

    while(scanf("%s",p1->num)&&checknum(p1->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if(transformint(p1->num)==0)//输入了0退出函数调用,传回去表头指针head给主函数的head
    {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head);
    }
    while(scanf("%s",p1->name)&&IncludeChinese(p1->name)==0)//这几行while(scanf)都是具有容错的输入,整个程序中都存在输入容错!!!
    {
        printf("输入错误的名字,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1->sex)&&IncludeChinese(p1->sex)==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性别,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1->room)&&checknum(p1->roo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宿舍号码,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1->tel)&&checknum(p1->tel)==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手机号码,重新输入:\n");
    }
    printf("\n");
    while(transformint(p1->num)!=0)//输入每个节点的学号不是0的时候开始循环。
    {
        n+=1;//节点+1
        if(n==1)    //PS:此处为建立链表常规过程(参考了谭浩强C程序设计第九章链表,红皮那本)
        {
            head=p1;//第一个节点 表头指向上面开辟的第一个节点 p1 p2 head都指向此处此时
        }else
        {
            p2->next=p1;//后面的节点,p2的next指向p1将两个节点连接到一起
            p2=p1;//p2再跟p1
        }
        p1=(struct student*)malloc(LEN);//p1指向开辟的新节点
        while(scanf("%s",p1->num)&&checknum(p1->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if(transformint(p1->num)==0)
        {
            break;
        }
        while(scanf("%s",p1->name)&&IncludeChinese(p1->name)==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名字,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1->sex)&&IncludeChinese(p1->sex)==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性别,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1->room)&&checknum(p1->roo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宿舍号码,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1->tel)&&checknum(p1->tel)==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手机号码,重新输入:\n");
        }
        printf("\n\n");
    }
    p2->next=NULL;//最后p1开辟的新节点丢弃了,让p2的next指向空,形成表尾结束链表。 录入结束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head);
}

void score(struct student *head)//拿到链表,录入成绩
{
    system("cls");
    fflush(stdin);
    printf("*****************************************************成绩录入***********************************************************\n");
    printf("依次键入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专业成绩,用一个空格隔开各数据,每一条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进行下一条输入。\n");
    printf("                                              【录完分数后自动退出】                                                      \n");
    printf("例如:\n10 20 30 40 50\n在此输入:\n");

    int Aver;//平均分
    struct student *p;
    for(p=head;p!=NULL;p=p->next)//遍历链表
    {
        printf("\n现在录入%s(%s)的成绩\n",p->name,p->num);
        while(scanf("%s",p->CHN)&&checkscore(p->CHN)==0)
        {
            printf("输入错误的语文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MATH)&&checkscore(p->MATH)==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数学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ENG)&&checkscore(p->ENG)==0)
        {
            printf("输入错误的英语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PE)&&checkscore(p->PE)==0)
        {
            printf("输入错误的体育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p->PRO)&&checkscore(p->PRO)==0)
        {
            printf("输入错误的专业分数,重新输入:\n");
        }
        Aver=(transformint(p->CHN)+transformint(p->MATH)+transformint(p->ENG)+transformint(p->PE)+transformint(p->PRO))/5;
        itoa(Aver,p->average_score,10);//Aver十进制形式转化为字符串存储在链表的average_score平均分里
        printf("%s的成绩录入完了\n",p->name);
    }
    system("cls");
    fflush(stdin);
}

void findinformation(struct student *head)//学生信息查询
{
    system("cls");
    fflush(stdin);
    char choose1[20],choose2[20];//两个选择的地方,choose1选择学号/姓名 or 宿舍号 ,choose2在选择了学号/姓名时选择 学号 or 姓名
    char num[20]={'1'};//用户即将输入的学号
    char name[20];//用户即将输入的姓名
    char room[20]={'1'};//用户即将输入的宿舍号
    struct student *p;
    p=head;
    int flag=0;
    printf("*****************************************************信息查询***********************************************************\n");
    printf("\n选择查找方式,学号/姓名查找(输入1),宿舍号(输入2)\n请在此输入:");
    choosestation1://第一次选择的点
    fflush(stdin);
    while(scanf("%s",choose1)&&checknum(choose1)==0)
    {
        printf("输入无效,重新输入:\n");
    }
    if(transformint(choose1)==1)
    {
        printf("通过学号(输入1),姓名(输入2):");
        choosestation2://第二次选择的点
        fflush(stdin);
        while(scanf("%s",choose2)&&checknum(choose2)==0)
        {
            printf("输入无效,重新输入:\n");
        }
        if(transformint(choose2)==1)
        {
            while(transformint(num)!=0)
            {
                printf("\n输入学号(输入0并回车结束):");
                while(scanf("%s",num)&&checknum(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for(p=head;p!=NULL;p=p->next)
                {
                    if(transformint(p->num)==transformint(num))
                    {
                        printf("学号:%s 姓名:%s 性别:%s 宿舍号码:%s 电话号码:%s\n",p->num,p->name,p->sex,p->room,p->tel);
                        flag=1;
                        break;
                    }
                }
                if(flag==0&&transformint(num)!=0)
                {
                    printf("未找到此学生信息\n");
                }
            }
        }else if(transformint(choose2)==2)
        {
            while(name[0]!='#')
            {
                printf("\n输入姓名(输入#并回车结束):");
                scanf("%s",name);
                for(p=head;p!=NULL;p=p->next)//遍历链表
                {
                    if(strcmp(p->name,name)==0)//比较两字符串
                    {
                        printf("学号:%s 姓名:%s 性别:%s 宿舍号码:%s 电话号码:%s\n",p->num,p->name,p->sex,p->room,p->tel);
                        flag=1;
                        break;
                    }
                }
                if(flag==0&&name[0]!='#')
                {
                    printf("未找到此学生信息!\n");
                }
            }
        }else
        {
            printf("输入了错误的第二次选择数字!重新输入:\n");
            goto choosestation2;//返回上面第二次选择的点
        }
    }else if(transformint(choose1)==2)
    {
        while(transformint(room)!=0)
        {
            printf("\n输入宿舍号(输入0并回车结束):");
            while(scanf("%s",room)&&checknum(roo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宿舍号码,重新输入:\n");
            }
            for(p=head;p!=NULL;p=p->next)
            {
                if(p->room==room)
                {
                    printf("学号:%s 姓名:%s 性别:%s 宿舍号码:%s 电话号码:%s\n",p->num,p->name,p->sex,p->room,p->tel);
                    flag=1;
                    break;
                }
            }
            if(flag==0&&transformint(room)!=0)
            {
                printf("未找到此学生信息!\n");
            }
        }
    }else
    {
        printf("输入了错误的第一次选择数字!重新输入:\n");
        goto choosestation1;//返回最上面第一次选择的点
    }
    system("cls");
    fflush(stdin);
}

void findscore(struct student *head)//成绩查询
{
    system("cls");
    fflush(stdin);
    char num[20]={'1'};//初始化用户即将输入的学号
    struct student *p;
    int flag=0;//学号是否找到的标志,1找到0没找到
    p=head;
    printf("*****************************************************成绩查询***********************************************************\n");
    printf("因为有重名的可能,暂时只能通过学号进行查询。请输入学号并回车进行查询!\n");
    printf("                                               【退出请输入'0'并回车】                                                    \n");
    while(transformint(num)!=0)
    {
        printf("\n输入学号:");
        while(scanf("%s",num)&&checknum(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for(p=head;p!=NULL;p=p->next)
        {
            if(transformint(p->num)==transformint(num))
            {
                printf("学号:%s 姓名:%s 语文:%s 数学:%s 英语:%s 体育:%s 专业:%s \n",p->num,p->name,p->CHN,p->MATH,p->ENG,p->PE,p->PRO);
                flag=1;
                break;
            }
        }
        if(flag==0)
        {
            printf("学号未找到!\n");
        }
    }
    system("cls");
    fflush(stdin);
}

struct student *del(struct student *head)//删除信息函数
{
    system("cls");
    fflush(stdin);
    char num[20]={'1'};//用户即将输入的学号
    struct student *p1,*p2;
    printf("*****************************************************信息删除***********************************************************\n");
    if(head == NULL)
    {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head);
    }
    printf("\n***************************************输入学号进行删除学生信息(输入0结束)**********************************************\n");
    do{
        printf("\n请输入学号:");
        while(scanf("%s",num)&&checknum(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if(transformint(num)==0)
        {
            break;
        }
        p1=p2=head;
        while(transformint(num)!=transformint(p1->num)&&p1->next!=NULL)
        {
            p2=p1;
            p1=p1->next;
        }
        if(transformint(num)==transformint(p1->num))//找到数字
        {
            if(p1==head)//如果是要删开头的节点,直接改变表头指向第二个节点,让第二个节点成为新的表头,原来的头用free释放掉
            {
                head=p1->next;
                free(p1);
            }else//如果删后面的节点,要把p2连到p1所在节点后面的一个节点,将p1所在节点free释放掉
            {
                p2->next=p1->next;
                free(p1);
            }
            printf("已删除学号为%s的信息",num);
            n=n-1;
        }else
        {
            printf("没有找到学号为%s的学生\n",num);
        }
    }while(transformint(num)!=0);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head);
}

struct student *insert(struct student *head)//插入信息函数
{
    system("cls");
    fflush(stdin);
    printf("*****************************************************信息追加***********************************************************\n");
    printf("                                            【加入一组信息后自动退出】                                                  \n");
    printf("请按照 学号 姓名 性别 宿舍号码 电话号码 语文 数学 英语 体育 专业 顺序输入\n");
    printf("样例:\n542013460658 李四 男 1206 10086 10 20 30 40 50\n");
    int Aver;
    struct student *stud=(struct student*)malloc(LEN);//开辟一个单元,这一块存我们追加的信息,后面的操作把这一块连接到链表的表头
    stud->next=NULL;
    stud->next=head;
    head=stud;
    while(scanf("%s",stud->num)&&checknum(stud->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name)&&IncludeChinese(stud->name)==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名字,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sex)&&IncludeChinese(stud->sex)==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性别,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room)&&checknum(stud->roo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宿舍号码,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tel)&&checknum(stud->tel)==0)
    {
        printf("输入错误的电话号码,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CHN)&&checkscore(stud->CHN)==0)
    {
        printf("输入错误的语文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MATH)&&checkscore(stud->MATH)==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数学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ENG)&&checkscore(stud->ENG)==0)
    {
        printf("输入错误的英语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PE)&&checkscore(stud->PE)==0)
    {
        printf("输入错误的体育分数,重新输入:\n");
    }
    while(scanf("%s",stud->PRO)&&checkscore(stud->PRO)==0)
    {
        printf("输入错误的专业分数,重新输入:\n");
    }
    Aver=(transformint(stud->CHN)+transformint(stud->MATH)+transformint(stud->ENG)+transformint(stud->PE)+transformint(stud->PRO))/5;//计算平均分
    itoa(Aver,stud->average_score,10);
    n=n+1; //节点+1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head);
}

void update(struct student *head)//修改分数
{
    system("cls");
    fflush(stdin);
    int Aver;
    struct student *p1,*p2;
    char num[20]={'1'};//用户即将输入的学号
    char choose[20];
    printf("*****************************************************分数修改***********************************************************\n");
    if(head == NULL)//没有录信息 空表直接返回
    {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
    }
    printf("\n***************************************输入学号进行修改学生分数(输入0结束)**********************************************\n");
    do{
        printf("\n请输入学号:");
        while(scanf("%s",num)&&checknum(num)==0)
        {
            printf("输入错误的学号,重新输入:\n");
        }
        if(transformint(num)==0)
        {
            break;
        }
        p1=p2=head;
        while(transformint(p1->num)!=transformint(num)&&p1->next!=NULL)//没找到,往后走
        {
            p2=p1;
            p1=p1->next;
        }
        if(transformint(p1->num)==transformint(num))//找到了,开始选修改的科目
        {
            printf("修改语文请输入1,数学输入2,英语3,体育4,专业5\n");
            printf("请输入修改科目对应的数字:");
            while(scanf("%s",choose)&&checknum(choose)==0||transformint(choose)<1||transformint(choose)>5)
            {
                printf("输入无效的编号,重新输入:\n");
            }
            printf("请输入修改后的分数:");
            switch(transformint(choose))
            {
                case 1:
                    while(scanf("%s",p1->CHN)&&checknum(p1->CHN)==0)
                    {
                        printf("输入错误的语文分数,重新输入:\n");
                    }
                    break;
                case 2:
                    while(scanf("%s",p1->MATH)&&checknum(p1->MATH)==0)
                    {
                        printf("输入错误的数学分数,重新输入:\n");
                    }
                    break;
                case 3:
                    while(scanf("%s",p1->ENG)&&checknum(p1->ENG)==0)
                    {
                        printf("输入错误的英语分数,重新输入:\n");
                    }
                    break;
                case 4:
                    while(scanf("%s",p1->PE)&&checknum(p1->PE)==0)
                    {
                        printf("输入错误的体育分数,重新输入:\n");
                    }
                    break;
                case 5:
                    while(scanf("%s",p1->PRO)&&checknum(p1->PRO)==0)
                    {
                        printf("输入错误的专业分数,重新输入:\n");
                    }
                    break;
            }
            Aver=(transformint(p1->CHN)+transformint(p1->MATH)+transformint(p1->ENG)+transformint(p1->PE)+transformint(p1->PRO))/5;
            itoa(Aver,p1->average_score,10);//平均分转换字符串形式
        }else
        {
            printf("没有找到学号为%s的学生\n",num);
        }
    }while(transformint(num)!=0);
    system("cls");
    fflush(stdin);
}

void Oscore(struct student*head)//排序输出
{
    system("cls");
    fflush(stdin);
    printf("*****************************************************查看排名***********************************************************\n");
    int ranking=0;
    struct student *p=NULL,*p1=NULL;
    for(p=head;p!=NULL;p=p->next)
    {
        if(checkscore(p->average_score)==0)
        {
            printf("有同学只录取了信息,没有录成绩。所以无法公布排名\n");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
        }
    }
    for(p=head;p!=NULL;p=p->next)
    {
        for(p1=p->next;p1!=NULL;p1=p1->next)
        {
            if(transformint(p->average_score)<transformint(p1->average_score))
            {
                swap(p,p1);
            }
        }
    }
    printf("学号\t\t姓名\t\t平均分\t\t名次\t语文\t数学\t英语\t体育\t专业\t\n");
    for(p=head;p!=NULL;p=p->next)
    {
        ranking+=1;
        printf("%s\t\t%s\t\t%s\t\t%d\t%s\t%s\t%s\t%s\t%s\t\n",p->num,p->name,p->average_score,ranking,p->CHN,p->MATH,p->ENG,p->PE,p->PRO);
    }
    printf("\n");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

void swap(struct student*p1,struct student*p2)//交换数据(辅助函数)
{
    char tempCHN[20];
    char tempMATH[20];
    char tempENG[20];
    char tempPE[20];
    char tempPRO[20];
    char tempaverage[20];
    char tempname[20];
    char tempnum[20];

    strcpy(tempnum,p1->num);///
    strcpy(p1->num,p2->num);
    strcpy(p2->num,tempnum);
    strcpy(tempname,p1->name);//
    strcpy(p1->name,p2->name);
    strcpy(p2->name,tempname);
    strcpy(tempCHN,p1->CHN);///
    strcpy(p1->CHN,p2->CHN);
    strcpy(p2->CHN,tempCHN);
    strcpy(tempMATH,p1->MATH);///
    strcpy(p1->MATH,p2->MATH);
    strcpy(p2->MATH,tempMATH);
    strcpy(tempENG,p1->ENG);///
    strcpy(p1->ENG,p2->ENG);
    strcpy(p2->ENG,tempENG);
    strcpy(tempPE,p1->PE);///
    strcpy(p1->PE,p2->PE);
    strcpy(p2->PE,tempPE);
    strcpy(tempPRO,p1->PRO);///
    strcpy(p1->PRO,p2->PRO);
    strcpy(p2->PRO,tempPRO);
    strcpy(tempaverage,p1->average_score);///
    strcpy(p1->average_score,p2->average_score);
    strcpy(p2->average_score,tempaverage);
}

void fenduan(struct student*head)//分段输出
{
    system("cls");
    fflush(stdin);
    printf("*****************************************************成绩分段***********************************************************\n\n");
    struct student *p;
    for(p=head;p!=NULL;p=p->next)
    {
        if(checkscore(p->average_score)==0)
        {
            printf("有同学只录取了信息,没有录成绩。所以无法公布分段\n");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
        }
    }
    printf("********************************************************A***************************************************************\n");
    printf("学号\t\t姓名\t\t平均分\t\t语文\t数学\t英语\t体育\t专业\t\n");
    for(p=head;p!=NULL;p=p->next)
    {
        if(transformint(p->average_score)>=80)
        {
            printf("%s\t\t%s\t\t%s\t\t%s\t%s\t%s\t%s\t%s\t\n",p->num,p->name,p->average_score,p->CHN,p->MATH,p->ENG,p->PE,p->PRO);
        }
    }
    printf("********************************************************B***************************************************************\n");
    printf("学号\t\t姓名\t\t平均分\t\t语文\t数学\t英语\t体育\t专业\t\n");
    for(p=head;p!=NULL;p=p->next)
    {
        if(transformint(p->average_score)<80&&transformint(p->average_score)>=60)
        {
            printf("%s\t\t%s\t\t%s\t\t%s\t%s\t%s\t%s\t%s\t\n",p->num,p->name,p->average_score,p->CHN,p->MATH,p->ENG,p->PE,p->PRO);
        }
    }
    printf("********************************************************C***************************************************************\n");
    printf("学号\t\t姓名\t\t平均分\t\t语文\t数学\t英语\t体育\t专业\t\n");
    for(p=head;p!=NULL;p=p->next)
    {
        if(transformint(p->average_score)<60)
        {
            printf("%s\t\t%s\t\t%s\t\t%s\t%s\t%s\t%s\t%s\t\n",p->num,p->name,p->average_score,p->CHN,p->MATH,p->ENG,p->PE,p->PRO);
        }
    }
    printf("\n");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

void save(struct student *head)//文件保存
{
    system("cls");
    fflush(stdin);
    FILE *fp;
    struct student *p;
    fp=fopen("stu.db","wb");

    for(p=head;p!=NULL;p=p->next)
    {
        fwrite(p,LEN,1,fp);
    }
    fclose(fp);
    printf("♂♂♂♂保存完毕♂♂♂♂♂\n");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

void export1()//文件输出
{
    system("cls");
    fflush(stdin);
    FILE *fp;
    struct student *t;
    t=(struct student *)malloc(LEN);
    if((fp=fopen("stu.db","r"))==NULL){
        printf("未找到文件\n");
    }
    else{
        printf("学号\t\t姓名\t\t平均分\t\t语文\t数学\t英语\t体育\t专业\t\n");
        int w;
        fseek(fp,0,2);
        w=ftell(fp);
        fseek(fp,0,0);
        while(w!=ftell(fp)){
            fread(t,LEN,1,fp);
            printf("%s\t\t%s\t\t%s\t\t%s\t%s\t%s\t%s\t%s\t\n",t->num,t->name,t->average_score,t->CHN,t->MATH,t->ENG,t->PE,t->PRO);
        }
        fclose(fp);
    }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

struct student *import()//文件导入
{
    system("cls");
    fflush(stdin);
    FILE *fp;
    if((fp=fopen("stu.db","r"))==NULL){
        printf("未找到文件\n");
    }
    else{
        struct student *p1,*p2,*head;
        p1=p2=(struct student *)malloc(LEN);
        fread(p1,LEN,1,fp);
        while(!feof(fp)) {//end of file
            n+=1;
            if(n==1){
                head=p1;
            }
            else{
                p2->next=p1;
            }
            p2=p1;
            p1=(struct student *)malloc(LEN);
            fread(p1,LEN,1,fp);
        }
        p2->next=NULL;
        fclose(fp);
        printf("文件导入成功\n");
        system("pause");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 head;
    }
    system("cls");
    fflush(stdin);
    return NULL;
}

int checknum(char ch[])//检查纯数字的数据里是否混入了非数字的非法输入;
{
    int i,flag=1;
    for(i=0;i<strlen(ch);i++)
    {
        if(ch[i]<'0'||ch[i]>'9')
        {
            flag=0;
            break;
        }
    }
    return flag;
}

int checkscore(char ch[])//检查0-99分数
{
    int i,flag=1;
    if(strlen(ch)>=3)
    {
        return 0;
    }
    for(i=0;i<strlen(ch);i++)
    {
        if(ch[i]<'0'||ch[i]>'9')
        {
            flag=0;
            break;
        }
    }
    return flag;
}

int IncludeChinese(char *str)//是否包含中文
{
    char c;
    while(1)
    {
        c=*str++;
        if (c==0) break;  //如果到字符串尾则说明该字符串没有中文字符
        if (c&0x80)        //如果字符高位为1且下一字符高位也是1则有中文字符
            if (*str & 0x80)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transformint(char ch[])//纯数字整数(字符串转向int类型)
{
    int i=0,sum=0;
    for(i=0;i<strlen(ch);i++)
    {
        sum=sum*10+ch[i]-48;
    }
    return s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