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板] 倾角测量分享介绍

楼主(2024-03-12):
#申请开发板#
型号:倾角-9600
产品简介:
此款产品是集成MCU,内置核心算法的低成本倾斜角度测量模块,选择三轴重力加速度传感器作为基础数据采集,超低功耗MCU进行数据处理,产品输出为角度值,用户无需二次开发,通过指令实现数据校准及选用;
连接方法:
1、使用串口工具连接到电脑,在串口调试中可以直接看到输出数据,可通过指令进行控制;
2、可以集成到产品中,直接连接MCU串口,通过编程实现数据读取控制;
以上两种方式均需注意TX、RX接线方式,需共地。
模块指令介绍如下:
打开输出串口发送字符 :  on
关闭输出串口发送字符 : off
只输出x串口发送字符:   x
输出y z同理
恢复当前位置0串口发送字符: zero
注意 串口配置如下:
波特率 960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位
模块供电:3-6V(Max)      模块输出角度范围:0-180°
模块尺寸图

网友A:
怎么用的

楼主(2024-04-15):
与MCU的串口连接,直接读取角度,模块已经把原始数据转化为角度了

网友B(2025-04-04):
模块的供电范围是3-6V,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锂电池供电